[技术问答] 关于FAQ_MA35D1_RTC问题

楼主(2024-03-09):
转曲rtc删除时仍然时钟运行

网友A:
是不是默认是运行的,需要关闭相关寄存器吧。

网友B:
应该是有控制的寄存器的,可以关闭吧。

网友B:
通常情况下,单片机的RTC(实时时钟)模块可以通过软件来关闭或者使能。具体的关闭方法取决于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和其RTC模块的设计。一般来说,你可以通过编程控制RTC相关的寄存器或者功能位来关闭RTC模块。

网友B:
    CLK->APBCLK0 |= CLK_APBCLK0_RTCCKEN_Msk; // RTC Clock Enable
这是时钟使能,你清零指令,不就是关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