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AQ_MA35D1_Touch电动触摸面板可以显示, 但触摸板无法工作是为什么?

楼主(2024-03-16):
电动触摸面板可以显示, 但触摸板无法工作

网友A:
触摸面板的驱动程序可能没有正确安装或者已经过时。请检查设备管理器中的触摸驱动程序,确认它是否正常工作,并尝试更新或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B:
触摸面板与主板或其他组件之间的连接可能存在问题。检查所有连接线是否牢固,没有松动或损坏。

网友C:
触摸面板可能需要进行校准。

网友D:
显示和触摸属于两个东西,可能触摸部分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