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可以替代MINI51D吗?

楼主(2024-03-06):
我是菜鸟目前会控制28BYJ48,SG9G,会用的板子是M453VG6AE,想仿照MINI51D那个参考方案,控制BLDC 有hall和无hall的高速运转。我想请问一下,M453应该可以替代MINI51D吧?mini51的驱动电路只能自己动手搭吗?有没有在网上可以直接买的到的模块,我是新手,怕自己搭的时候问题太多。
我在网上看到的像,IR2136, L6235?

网友A:
肯定可以啊,M453比MINI51高级太多了

网友A:
MINI51支持的,453都支持。另外主要是用到PWM。

网友B:
可以支持,不用担心

网友C(2024-05-14):
M453和MINI51D都是新唐的MCU产品,因此M453理论上可以替代MINI51D

网友D:
由于硬件和引脚分配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在替换时需要仔细检查引脚定义和外设功能的对应关系,确保软件和外围电路的兼容性

网友E:
对于BLDC电机的驱动电路,通常需要使用专门的驱动芯片来实现。

网友F:
IR2136和L6235都是常用的BLDC电机驱动芯片,它们可以用来驱动有霍尔传感器和无霍尔传感器的BLDC电机。这些芯片通常集成了功率MOSFET驱动器和相关的保护电路,可以简化BLDC电机的驱动电路设计

网友G:
如果你是新手并且担心自己搭建电路时会遇到问题,你可以考虑购买现成的BLDC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H:
其实使用模块比较好,而且模块通常集成了驱动芯片、功率MOSFET、霍尔传感器接口等,可以直接连接到MCU的引脚上,简化了硬件设计和连接过程。

网友I:
建议直接买模块吧,在网上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BLDC电机驱动模块,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块进行购买。

网友J:
M453可以替代MINI51D,但需要注意硬件和引脚的兼容性。

网友K:
对于BLDC电机的驱动电路,你可以选择购买现成的驱动模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行搭建驱动电路。

网友L: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先从现成的模块开始,逐步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