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IoT EVB上的i2c0 i2c0接口无法工作如何解决?

楼主(2024-03-08):
MA35D1 IoT EVB 上的 i2c0 i2c0接口无法工作

网友A:
应该是配置错误吧,你先用BSP里自带的例子测试一下,阅读库函数,按照库函数操作。

网友A:
要启用这个模块的时钟,然后初始化。

网友B:
你是如何操纵的,代码呢

网友C(2024-05-14):
首先确保I2C接口的硬件连接正确无误。检查SDA和SCL线路的连接是否良好,确保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D:
一定要确保I2C设备的供电和接地连接正确。

网友E:
确保你连接的I2C设备的地址是正确的。有些设备有可配置的地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网友F:
I2C总线需要上拉电阻来保持信号线在高电平。确保I2C总线上的SDA和SCL线都连接了适当的上拉电阻

网友G:
检查你的软件配置,确保正确地初始化了I2C接口,并且使用了正确的时钟频率和其他参数。

网友H:
其实可以先检查一下你的代码,确保你的代码没有错误,可以尝试使用示例代码或者简单的I2C读写操作来验证I2C接口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I:
一般I2C其实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来弄,比较OK一些

网友J:
有时候硬件厂商会发布固件更新来修复一些已知的问题,可以尝试更新你的开发板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K:
是不是你初始化部分有问题啊,一般I2C就算是模拟I2C都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L: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M:
有些开发板可能使用跳线帽或开关来选择I2C接口的启用/禁用。请检查这些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N:
查看设备树或引脚复用配置

网友O:
内核是否已正确配置了I2C驱动

网友P:
可以看一下你配置的表格吗?

网友Q:
这个是配置的问题,有问题的

网友R:
这个是配置方面的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