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当On Line Debug时,会无缘无故的离线是为什么?

楼主(2024-03-18):
当我On Line Debug 时 ,会无缘无故的离线。
当时我的目标板有连接主电源
例如 24BLDC 板。低速都OK 操过某一个速度,就直接离线。
有阶主电源时也无法下载程式或Debug?

网友A:
硬件连接有无问题

网友B:
更新调试软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C:
检查调试配置设置是否正确,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是否与目标设备匹配。

网友D:
看是不是高速马达操作时电源信号影响到mcu操作

网友E:
电流超限,导致供电不足

网友F(2024-05-14):
是不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G:
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多个方面,包括硬件、软件和通信方面的问题。建议都查查

网友H:
首先要确保目标板的主电源稳定,并且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如果电源不稳定或者电流不足,可能会导致在高速运行时离线。

网友I:
建议检查一下目标板的电源线路和滤波电容,确保电源供应是稳定的。

网友J:
在高速运行时离线可能是由于通信问题导致的。检查一下调试工具(如Nu-Link)的连接线路和接触是否良好,确保通信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K:
在一些调试工具中,可能需要设置合适的通信速率和其他参数来适应高速运行时的调试需求。确保你的调试工具和调试软件的设置是正确的

网友L:
有时候在高速运行时离线可能是由于目标板上的固件问题导致的。检查一下你的固件是否在高速运行时出现了异常情况,可能需要对固件进行调试和优化。

网友M:
确保你使用的调试工具和相关软件是最新版本,有时候更新可以修复一些已知的问题或缺陷

网友N:
在高速运行时,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电磁干扰,导致通信信号的稳定性受到影响。检查一下目标板的布局和接地,确保能够有效地抑制噪音干扰

网友O:
是不是你速度过快导致的,因为低速都O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