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设定NM1200为48M CPU Clock?

楼主(2024-03-14):
如何设定NM1200为48M CPU Clock?

网友A:
配置PLL到48Mhz

网友A:
#include "NM1120.h"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48MHz HIRC */
    CLK->PWRCTL = CLK->PWRCTL | 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48MHz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HCLK Clock source from HIRC */
                CLK->CLKSEL0 = CLK->CLKSEL0 | CLK_HCLK_SRC_HIRC;

          /* Enable USCI0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SCI0CKEN_Ms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USCI-Uart0-GPD5(TX) + GPD6(RX) */
    /* Set G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SCI UART0 GPD5(TX) and GPD6(RX) */
          SYS->GPD_MFP =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5MFP_Msk | SYS_GPD_MFP_PD6MFP_Msk) | (SYS_GPD_MFP_PD5_UART0_TXD | SYS_GPD_MFP_PD6_UART0_RXD);

                /* Set GPD5 as output mode and GPD6 as Input mode */
                PD->MODE = PD->MODE & ~(GPIO_MODE_MODE5_Msk | GPIO_MODE_MODE6_Msk) | (GPIO_MODE_OUTPUT << GPIO_MODE_MODE5_Pos);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网友A:
HIRC本身就是48MHz时钟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