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Buildroot创建MA35D1图像时,触摸功能无法正常工作怎么解决?

楼主(2024-03-20):
当用 Buildroot 创建 MA35D1 图像时, 触摸功能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2024-04-20):
检查设备树(Device Tree)配置:确保设备树中正确配置了触摸屏的相关信息,包括触摸屏型号、接口等

网友B:
确认内核配置中启用了触摸屏驱动程序,并且相关的内核模块已正确编译并加载。

网友C:
检查触摸屏驱动程序:确保所使用的触摸屏驱动程序与硬件兼容,并且已正确配置和编译到系统中

网友D:
一般要检查触摸屏与主板的连接是否正确,包括电源、信号线等

网友E:
使用调试工具(如evtest)来检测触摸屏的输入事件,以确定是否有输入信号传输到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