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从MA35D1把SPP笔从MA35D1中去除后,NAND没有启动是为什么?

楼主(2024-03-20):
在从MA35D1把SPP笔从MA35D1中去除后,NAND没有启动。

网友A:
确保MA35D1的电源供应正常,NAND芯片能够得到足够的电源供应

网友B:
检查电源线路和电源管理电路,确保电压稳定

网友C:
建议检查从MA35D1去除SPP笔后,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D:
一定要确保NAND芯片的引脚与MA35D1的引脚连接正确,没有接触不良或短路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你的软件问题啊?估计软件出了bug吧

网友F:
在去除SPP笔后,可能需要重新配置相关的引脚和外设控制器,以确保NAND芯片能够被正确地识别和启动

网友G:
可以检查相关的软件配置和初始化代码,确保NAND芯片被正确地初始化和启动

网友H:
可能存在硬件损坏的可能性。检查NAND芯片和相关的外围电路是否受到损坏,可能需要更换芯片或者进行更深入的硬件故障排除

网友I:
是不是你的存储芯片不兼容的啊?

网友J:
可以看看你的nand芯片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接的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K:
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