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M1500 keil中无法使用PinView也无法看各个暂存器是为什么?

楼主(2024-03-21):
NM1520 在 Keil 中 On-Line Debug下
1. 无法使用 PInView 观看个个Pin
2. 周边的暂存器也无法观看
3. 重设config0/1 (default) 外部PinView 可以看的到 各个Pin的状态,重新Download 程式后,外部PinView 无法看的到各个Pin的状态
4. 也无法使用PInView 观看个个Pin
5. 使用 NM1200的project 设定反而看的到

网友A:
驱动和插件未安装或未启用

网友B:
检查你的调试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检查内存映射和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E:
检查你的微控制器和调试器硬件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F:
PinView 插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