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如何在buildroot rootfs中显示当前目录 ?

楼主(2024-03-08):
如何在 buildroot rootfs 中显示当前目录 ?

网友A:
要在 Buildroot 的 rootfs 中显示当前目录,您可以使用 shell 命令 pwd(Print Working Directory)。Buildroot 生成的 root 文件系统一般会包含一个标准的 shell(如 Bash 或 BusyBox shell),您可以在终端中直接输入 pwd 命令来显示当前工作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