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如何启动iptables?

楼主(2024-03-14):
我已经移植好iptables在开发板,可以设置iptables规则,但是如何启动,因为新塘的不支持service iptables start的service指令,请问还需要移植哪些配置呢?

网友A:
在新塘上启动iptables,如果不支持service iptables start命令,你可以尝试使用以下方法:

直接启动iptables服务: 有些系统可能使用不同的命令来启动iptables服务。你可以尝试直接执行启动命令,例如:
  1. /etc/init.d/iptables start

或者
  1. /etc/rc.d/init.d/iptables start

网友A:
这将直接启动iptables服务,如果成功,你会看到一些提示信息。

使用iptables规则文件: 有时候,iptables的规则是通过加载一个规则文件来应用的。你可以尝试手动加载规则文件,例如:
  1. iptables-restore < /path/to/your/iptables/rules/file

网友A:
这将应用规则文件中定义的iptables规则。

在启动脚本中添加iptables规则: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适用,你可以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应用iptables规则。在系统启动时执行iptables规则的方法因发行版而异。你可以将iptables规则添加到启动脚本中,以确保系统启动时应用这些规则。常见的启动脚本包括:
/etc/rc.local
/etc/rc.d/rc.local
/etc/rc.d/rc.local.shutdown
你可以编辑这些文件,并在其中添加适当的iptables规则。这样,在系统启动时,这些规则将被应用。

请记住,具体的方法可能会因你所使用的Linux发行版、版本和系统配置而有所不同。在尝试这些方法之前,请确保备份重要文件,并确认你对系统具有足够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