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00元(功能说明)
[开源硬件] 2024开端 2种陈年老屏终于反向解析攻克点亮!!

楼主(2024-03-06):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话说拆机的12864 LCD屏,型号为POKA SZM-02A,很像小时候玩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机上的,感觉是TN屏吧,总想把它捣鼓亮了,做个什么玩玩,也许有空弄个俄罗斯方块

从原有PCB上看到应该是5个控制脚+8个数据脚,前期简单截取了5个控制脚的时序,多次尝试,总也点不亮,但是屏再接回原有PCB,就没问题,看来还是驱动的波形数据+时序不对,本次

对8个数据脚焊出引线,同时对13个脚的开机初始化进行多次截取和比对以及使用逻辑分析仪里的parallel并行口数据分析,终于拿下

最后自制驱动板的线序如下:

1. 接 1uF 电容到GND
2. 3. 之间 接1uF 电容
4. 5. 之间 接1uF 电容
6. GND
7. 3.3V
8. 3.3V
9. GND
10. - 17.  D7-D0
18. EN
19. WR0
20. CD (0:控制指令  1:显示数据)
21. RST
22. WR1

以上引脚名字是根据波形自己定义的,名字无所谓,只要时序正确,就可以了

原PCB上电初始化后的开机界面

逻辑分析仪进行数据截取

防止是因为接触不良造成的不显示(曾经遇到过由于FPC上压痕过深,导致在座上接触不良的情况,将FPC剪短后,使用没有压痕的地方接入座子才接触良好)
重新进行驱动板的制作,准备直接将FPC焊接到PCB的焊盘上

比划一下位置

胶带先暂时固定

多次上锡,但是FPC尽头这里下方有个较厚材料制成的小板子,导致有高度差,测量完全不通

想着挖槽,将高度差消灭,但是手工加工达不到对齐焊接的精度,再变方案

弄个FPC座,去除翻盖部分

座的引脚焊接到PCB上,座的原压接部分焊接FPC,另外电容,控制脚+数据脚都引出2组,方便MCU驱动引线和逻辑分析仪的引线接入

完工

再次截取开机的所有数据

使用新唐的NUC472进行驱动点亮

开机截取的初始化数据

关键点如下:

1. WR0  WR1的相互配合时序需要严格按照原时序进行。

2. 初始化指令也是比较奇怪都是双字节指令,前导指令为0xFF,后跟主指令

memcpy(cmd_init, "\xE2\xA2\xC4\x2F\x81\x6A\x40\xB0\x10\x00\xAF", CMD_INIT_NUM);

要发送0xFF 0xE2 0xFF 0xA2 0xFF 0xC4 ....   共11组指令,22个字节

3. 写地址和写显示数据,都需要前导指令为0xFF

要发送 0xFF 0xB0 0xFF 0x10 0xFF 0x00 + 0xFF 显示第1字节  0xFF 显示第2字节  ........

后来玩OLED的12864,学习SSD1306,指令感觉有些类似,具体如下:

0x81 -> SET_CONTRAST_CONTROL  , 256 steps from 0x00 to 0xff
0x81后面的0x6A是对比度数值

0x40 -> SET_START_LINE

0xB0 -> SET PAGE START ADDR
0x10 -> SET HIGHER COLUMN START ADDR
0x00 -> SET LOWER  COLUMN START ADDR

0xAF -> SET_DISPLAY_ON

波形文件如下,需要KINGstVIS  V3.5.5打开

-------------------------

还有就是HCMS2902+2922,也是点了多次,近来再次研读手册,终于点亮 !!!!

由于是5V点阵模块,选用新唐的M0516,手册里对BLANK引脚轻描淡写了下,结果它才是大 BOSS !!!上电后BLANK直接拉低屏才能亮!!!!!

其他引脚时序严格按照手册来进行,关键点是那个NEW DATA LATCHED HERE的地方 !!!!!

波形和手册如下:

做时间的主人,逐步攻克一个个难关,硬核搓亮古董显示屏。

网友A:
牛X,给楼主赞一个,真心的有耐心,居然去抓屏的引脚时序,赞一个!

网友B:
哎,感叹,哪有那么一大把时间,来搞兴趣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感叹,哪有那么一大把时间,来搞兴趣爱好!

充分利用零碎时间!!

网友C:
有时间玩自己的东东真好,我每天感觉下班要7点多才到家很累,吃完晚饭休息一下,再洗洗就差不多要睡了,下班后2个小时不到的自由时间实在做不了什么。

网友D:
好狠啊,这得多少时间才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狠啊,这得多少时间才搓出来

只要没出来,得空就使劲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