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WM波的占空比改变了,而电机转速一直不变呢

楼主(2024-03-06):
电机调速,发现设下去的占空比一直减少,但是电机编码器计数还是匀速变化的,电机好像没有随占空比减少速度放慢,一直匀速运行

xch
@Aist2018 :有刷无刷?内/外置驱动板?
@xch :空心杯电机可调速
xch
啥类型电机

楼主:
这有可能是接线问题吗?接线有问题

网友A:
有没有量量波形? 确认下pwm输出的占空比

楼主:
改变电机频率,还是不随占空比变化,好像也不是死区问题

网友B:
占空比已经确定改变了么?那么接线问题,驱动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变电机频率,还是不随占空比变化,好像也不是死区问题

改频率不会怎么变化的,改占空比肯定是会改变转速的,如果不变,要查下外面驱动电路,逐级量PWM看看到输出是不是跟着一起变了。

网友D:
先查看电机的频率响应参数,如果电机的频率跟不上驱动的频率,虽然电极能转动,调驱动频率或占空比电机的转速可不会变化

楼主:
实际情况是计数值在一个小范围内波动,减少占空比,本意是想变慢的,看PWM波形,占空比值递减,但是上沿变长,下沿变小。为什么占空比递减上沿边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改频率不会怎么变化的,改占空比肯定是会改变转速的,如果不变,要查下外面驱动电路,逐级量PWM看看到输 ...

如果是步进电机,转速与占空比没有关系

网友F:
什么电机?有电路图没?传上来看看。

网友A:
楼主定位清楚了吗?

楼主:
目前的情况是占空比减小,速度反而增加,看寄存器是占空比值在减小,看PWM波形是上沿在变长。

为何情况是反相的呢?

网友G(2024-07-31):
如果PWM频率设置得非常高,电机的平均电压可能会由于PWM频率高而没有显著变化,从而使电机速度保持不变。

网友H(2024-08-31):
有些驱动器可能需要特定的配置或调整以使其按照PWM信号工作。

网友I(2024-09-30):
但是电机编码器计数还是匀速变化的,电机好像没有随占空比减少速度放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