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LDO参数中的Iq是什么?

楼主(2024-03-06):
在 LDO(低压差稳压器)芯片中,"Iq" 通常指的是静态工作电流(Quiescent Current),也称为静态电流或者静态功耗。静态工作电流是指在稳压器处于工作状态但没有输出负载的情况下,芯片本身消耗的电流。这个电流是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用于维持稳压器内部电路正常运行所需要的电流。

对于很多电源管理器件,尤其是低功耗的应用,Iq 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因为它直接影响了整个系统的静态功耗。在一些对功耗要求较为严格的应用场景中,开发者会关注和优化稳压器的静态工作电流,以确保整个系统在待机或者休眠状态时能够保持较低的功耗水平。

因此,在选择 LDO 芯片时,除了输出电压精度、负载能力等参数外,静态工作电流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指标。

网友A:
有时候只是会用,从来没关心过这参数,都是看电压和最大电流。

网友B:
这个参数是为了芯片的低功耗,不然静态功耗太大,对电池供电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