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模数转换器 SIG7193 国产平替 AD7193

楼主(2024-03-06):
            信格勒微电子的芯片产品已通过行业头部大厂导入验证,深受百万终端客户好评。
而且因为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性能更佳。MCU 不用改 c code。

SIG7193
4.7SPS to 4.8kSPS 24-bit ADC with PGA gain 1 to 128

Compatible Parts
AD7193 pin/register fully compatible.

Features

  • Programmable Gain: 1/2/4/8/16/32/64/128
  • Data Rates: 4.7SPS to 4.8kSPS
  • RMS Noises: 15nV at 10SPS (Gain = 128)
  • 24.4ENOB (22.0 noise-free bits) at 10SPS (Gain= 1)
  • Offset Drift: 3nV/℃ (Gain = 128)
  • Gain Drift: 0.5ppm/℃
  • Integral Non-linearity: 3ppm
  • Reference input current: 500nA
  • Internal or External Clock
  • Simultaneous 50Hz/60Hz Rejection
  • 2 Differential/4 Pseudo Differential Inputs
  • Power Supply

    AVDD:
    2.7V to 5.25V or ±2.5V

    DVDD:
    2.7V to 5.25V

  • Specified Temperature Range: -40℃ to 125℃
  • Package: 28-ld TSSOP
  • Current: 2.7mA
Applications
  • Weight Scales and Strain Gauges
  • Flow/Pressure Measurement
  •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 Industrial Process Control
  • Medical Instrumentation

来自 2楼

楼主(2024-07-11):
平替ADI芯片
SIG7290 平替 AD7190 速率从AD7190的4.8kSPS提高到 9.6kSPS,噪声更低。
SIG7293 平替 AD7193 速率从AD7193的4.8kSPS提高到 9.6kSPS,噪声更低。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3 平替 AD7193

SIG7192 平替 AD7192

平替ADI芯片

SIG8892 平替 AD7792 速率从AD7792的470SPS提高到 4570SPS,噪声更低。
SIG8893 平替 AD7793 速率从AD7793的470SPS提高到 4570SPS,噪声更低。
SIG8894 平替 AD7794 速率从AD7794的470SPS提高到 4570SPS,噪声更低。
SIG8895 平替 AD7795 速率从AD7795的470SPS提高到 4570SPS,噪声更低。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平替TI芯片
SIG1230A 平替 ADS1230(20-bit)颗颗皆精品,无需挑芯片过认证,100%全过。
SIG1232A 平替 ADS1232(24-bit)颗颗皆精品,无需挑芯片过认证,100%全过。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632 平替 CS5532BS(32-bit)速率从CS5532BS的 3.84kSPS 提高到 30.72kSPS,功耗更低,增加5ppm/℃的内部基准
SIG5634 平替 CS5534BS(32-bit)速率从CS5534BS的 3.84kSPS 提高到 30.72kSPS,功耗更低,增加5ppm/℃的内部基准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1A 平替 CS5531AS(16-bit)
SIG5533A 平替 CS5533AS(16-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功能替代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功能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功能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
SIG2030/SIG2031 功能替代 AD7705
、AD7706

楼主(2024-05-13):
模数转换器 SIG7792 / SIG7793 国产平替 AD7792 / AD7793,性能更佳。MCU 不用改 c code。

SIG7792/SIG7793
4.17SPS to 890SPS ADC with PGA and Reference

Compatible Parts
AD7792/AD7793 pin/register fully compatible (10nV/℃ and 3ppm/℃).

Features
  • Programmable Gain: 1/2/4/8/16/32/64/128
  • Data Rates: 4.17SPS to 890SPS
  • RMS Noises: 20nV at 4.17SPS (Gain = 128)
  • 23.2ENOB (21.0 noise-free bits) at 4.17SPS (Gain= 1)
  • Offset Drift: 5nV/℃ (Gain = 128)
  • Gain Drift: 1ppm/℃
  • Integral Non-linearity: 3ppm
  • internal reference: 4ppm/℃
  • Reference input current: 1uA
  • Internal or External Clock
  • Simultaneous 50Hz/60Hz Rejection
  • 4 Differential Inputs
  • Current: 0.5mA
  • Specified Temperature Range: -40℃ to 125℃
  • Package: 16-ld TSSOP
  • Power Supply

    AVDD:
    2.7V to 5.25V

    DVDD:
    2.7V to 5.25V

网友A(2024-07-26):
该芯片完全兼容AD7193吗?适用于高精度要求的场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完全兼容AD7193吗?适用于高精度要求的场合吗?

完美平替,适合高精度测量。

网友B:
在中国市场上,可能没有完全相同的替代品,但有一些性能相近的国产ADC芯片可供选择

网友C:
国产替代品可能在引脚配置、通信协议或其他方面存在差异,需要在硬件和软件上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替代品可能在引脚配置、通信协议或其他方面存在差异,需要在硬件和软件上进行调整。 ...

SIG7193 完美平替 AD7193

真正做到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
性能更佳。MCU 不用改 c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中国市场上,可能没有完全相同的替代品,但有一些性能相近的国产ADC芯片可供选择 ...

SIG7190 系列 SIG5530 系列 SIG1230 系列 SIG779x 系列 都是完美平替,MCU 不用改 c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