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国产嵌入式DSP教学实验箱_操作教程:22-AD采集DA输出实验(采集输出正弦波)

楼主(2024-03-06):
一、实验目的
掌握EMIFA、SPI的使用,了解AD7606、AD5724的芯片特性和使用,并实现基于AD7606采集、AD5724输出正弦波。
二、实验原理
StarterWare
StarterWare是一个免费的软件开发包,它包含了示例应用程序。StarterWare提供了一套完整的GPIO寄存器配置接口,简化了开发步骤,程序开发时只需要调用相应接口即可。
安装StarterWare 后,可在安装目录下找到 C6748 所有通用库函数和对应的源码(StarterWare的 drivers 目录下,部分位于其他相关目录下),同时可在安装目录docs 文件夹内找到所有库函数的使用方法。
硬件原理图
找到波形发生器、AD采集和DA输出,可查看相关控制引脚。
AD9833
AD7606
AD5724
波形发生器
TL6748-PlusTEB实验箱采用板载波形信号发生器,波形信号发生器采用的芯片是AD9833。
AD9833是一款低功耗、可编程波形发生器,能够产生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输出。
各种类型的检测、信号激励和时域反射应用都需要波形发生器。输出频率和相位可通过软件进行编程,调整简单。AD9833的输出电源范围是38mV~650mV。
AD9833
AD9833具有一个标准串行接口,使得该器件可以直接与数个微处理器接口。该器件采用外部串行时钟来向器件中写入数据或控制信息。通过该串行接口DSP可使用程序控制AD9833产生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输出。
A/D转换
A/D转换,即模数转换,是指将一个输入电压信号转换为一个输出的数字信号。一般分为四个步骤进行:取样、保持、量化和编码。前两个步骤在取样-保持电路中完成,后两步骤则在ADC中完成。
AD7606
TL6748-PlusTEB实验箱上的AD采集是基于 ADI AD7606 芯片进行设计的,具体特性如下:
八通道;
16bit采样;
支持串行和并行读取方式;
支持全部通道 200K 采样率并行采集和转换;
支持真正±10V 或±5V 的双极性信号输入。
模数转换工作过程
AD7606上8个通道的数据是同时采集,轮流转换的。
模数转换模块接到启动转换信号后,按照排序器的设置,开始转换第一个通道的数据;经过一个采样时间的延迟后,将采样结果放入转换结果寄存器保存;按顺序进行下一个通道的转换;如果为连续转换方式则从新开始转换过程;否则等待下一个启动信号。
D/A转换
D/A转换,即数模转换,是指将输入的二进制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以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的形式输出。D/A转换器实质上是一个译码器(解码器)。D/A转换器一般是由数码缓冲寄存器、模拟电子开关、参考电压和求和电路等组成。
AD5724芯片
TL6748-PlusTEB实验箱上的DA输出是基于 ADI AD5724 芯片进行设计的,具体特性如下:
12 位;
4 通道;
SPI 串行读取方式;
软件可调输出范围:0+5V、0+10V、0~+10.8V、±5V、±10V、±10.8V。
程序流程设计
程序流程设计中首先要进行外设使能配置和DSP中断初始化,接着初始化LCD的显示与触摸,然后初始化AD7606,初始化SPI和AD5724,接着初始化AD9833并输出波形,启动AD7606采集并将采集的波形显示到LCD上。最后进行触摸检测,控制AD7606启动和暂停,同时把采集到的数据通过AD5724进行同步输出。
源码
方向配置源码
管脚方向配置。
使用StarterWare 库函数将 GPIO 口配置为输出模式。相关函数通过“gpio.h”文件引用。
StarterWare API 接口。
GPIODirModeSet(SOC_GPIO_0_REGS, 1, GPIO_DIR_OUTPUT);
数据配置源码
数据寄存器配置。
使用StarterWare 库函数设置GPIO输出值。
相关函数通过“gpio.h”文件引用。
StarterWare API 接口。
GPIOPinWrite(SOC_GPIO_0_REGS, 3, GPIO_PIN_LOW);
三、操作现象
实验设备
本实验使用的硬件接口为波形发生器接口、ADC输入和DAC输出,所需硬件为实验板、仿真器、LCD、公头对公头SMA数据线、BNC公头转SMA公头转接线、示波器和电源。
硬件连接
(1)使用公头对公头SMA数据线连接波形发生器和ADC输入的V1通道
(2)通过BNC公头转SMA公头转接线连接实验板DAC输出的任一通道至示波器,测试过程中可切换测量通道
(3)连接仿真器和电脑的USB接口,
(4)将拨码开关拨到DEBUG模式01111,
(5)连接实验箱电源,拨动电源开关上电。
软件操作
导入工程
编译工程
将CCS连接开发板并加载程序
点击运行程序
LCD屏幕会显示采集的正弦波,同时示波器也会显示测量的DA输出波形
点击一下LCD屏,采集将停止,再次点击恢复采集。
实验结束后,先点击黄色按钮暂停程序运行,再点击红色按钮退出CCS与实验箱的连接,最后实验箱断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