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 双路电压/电流表 开源

楼主(2024-03-06):
6位 双路电压/电流表

内置24bit delta-sigmaADC

测量范围覆盖:±40V,±100mA(支持拓展)

测量精度:1mV,0.5uA

工作电压范围:6-36V

测量精度:<0.005% of SPAN

可任意设置量程

上下两排

通信方式:Modbus-RS485、RS232、UART(3.3V TTL)通信方式(选其一)

支持隔离RS485、隔离RS232、隔离UART通讯输出方式可选(选其一)

支持外接继电器扩展板-4ch继电器,可以设置继电器动作范围

支持通信操作指令和外接按键板进行设置

接线方式:采用KEFA3.5mm间距免螺丝带耳快速插拔式接线端子(防止使用过程出现松动)

硬件、软件开源  支持二次开发、ATE  校准台

开源资料如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wwt2hPO7765yfwqbcmBwA

提取码:e91v

D:\安智仪\数据手册\6位半数显表\数显表开源资料\实物照片
D:\安智仪\数据手册\6位半数显表\数显表开源资料\实物照片
D:\安智仪\数据手册\6位半数显表\数显表开源资料\实物照片
D:\安智仪\淘宝运营\图片\ATE设备

网友A:
±100mA测量精度0.5uA,1/20万,0.0005%,电流能测这么高的精度,太厉害了。

电流表我能做到0.1%精度(1年)都很困难,电压做到0.02%(1年)的精度也很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mA测量精度0.5uA,1/20万,0.0005%,电流能测这么高的精度,太厉害了。

电流表我能做到0.1%精度(1年 ...

他说的应该是分辨率而不是精度,混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应该是分辨率而不是精度,混淆了。

如果指的是分辨率,那说明做的人是新手

网友D:
±40v,精度1mv,不算很高吧,

网友E:
ZX32M0S3 找不到这个单片机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0v,精度1mv,不算很高吧,

不知道你是否做过,0.0025%,这个精度真的不低(指的一年的精度)。50元之内成本的电压表,一年内能保证0.05%的精度,我觉得都是很高端了,电流表更难做。

网友C:
这么高的精度,光基准电压源就非常贵了,还要用高线性的AD,整个系统不可能便宜
不会以为用MCU内置的24位AD就能搞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