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电池并联与串联自动切换

楼主(2024-03-06):
设备需要三节1.5V恒压锂电池串联使用,当外部插入5V电源时自动切换为并联对电池进行充电,拔出电源后又变成串联,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电路或芯片供参考,给个思路,谢谢

xch
反人类想法找不到类似人类设计

网友A:
1.5v.是镍铬电池吧

网友B:
锂电池没有1.5v的吧,是不是其它类型的电池。

网友C:
你这个设想不可取,即使能实现 切换,但是很容易短路电池
倒不如找颗3串充电芯片 带均衡功能
或者换3.7V电池 最简单

网友D:
请问设备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如果只能用4.5V,那就用3.7V的升压到4.5V。充电用5V对锂电池充电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E:
为啥有1.5串联,用3.7的不行吗

网友F:
需求应该是电池和外部供电自动切换,且外部供电时给电池充电;使用分立元件搭一下就可以,另外外部5V不能直接并联到电池上面,否则充电电流过大和过冲,会有问题

网友G:
加升压电路,把5v升压,再给电池充电。

楼主:
多谢大家回复,改回镍氢电池了,市面上是有很多1.5V恒压的5号锂电池,在京东一搜大把,电压很稳,其实就是锂电池内部集成了DC-DC芯片,我本看中三节电压4.5V刚好适用,不想用升压减低效率,主要是充电时串联充搞不定,要很高电压,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