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小灯可以用库函数吗

楼主(2024-03-06):
点亮小灯可以用库函数吗

网友A:
可以啊,库函数有职高拉低,反向

网友B:
可以,用库函数更快更简单

网友C:
自己做封装更简单。

网友D:
嗯,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看来楼主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是库函数,不然也就不会这么问了。

网友E:
都可以使用

网友F:
兄弟 这问题有些大题小作了吧

网友G:

可以

网友H:

可以啊,直接GPIOWR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