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ADC例程问题之处

楼主(2024-03-06):
项目需要用到ADC,使用例程读取ADC_CH0的电压,下载例程不修改直接测量,结果读出来就像跳舞一样,一会0.1一会0.5,实际万用表测量是0.4几伏,实在找不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因为是官方例程,也没有什么可改的,调两天,实在郁闷,到最后看到有个什么AVG,理解是平均值,然后发现有两个通道的AGV初始化后面不一样,CH0设的是AdcAvcnt_2,另一个设的是AdcAvcnt_32,把它改成32,果然稳定很多,我TMD就想骂娘,你不行设那么小干什么,真服了,
static void AdcChannelConfig(void)
{
    stc_adc_ch_cfg_t stcChCfg;
    uint8_t au8Adc1SaSampTime[ADC1_SA_CHANNEL_COUNT] = ADC1_SA_CHANNEL_SAMPLE_TIME;
    MEM_ZERO_STRUCT(stcChCfg);
                stcChCfg.u32Channel  = ADC1_SA_CHANNEL;
    stcChCfg.u8Sequence  = ADC_SEQ_A;
    stcChCfg.pu8SampTime = au8Adc1SaSampTime;
    AdcSetChannelPinMode(M4_ADC1, ADC1_CHANNEL, Pin_Mode_Ana);
    ADC_AddAdcChannel(M4_ADC1, &stcChCfg);
    ADC_ConfigAvg(M4_ADC1, AdcAvcnt_256);//此处设得越大,测量的电压越稳定,接近万用表测量值,
    ADC_AddAvgChannel(M4_ADC1, ADC1_AVG_CHANNEL);

}

这个Demo真是害死人,我就日了!!!!

网友A:
大佬,我用的136的ADC采集DOME和136的开发板,为啥采集的AD值都是oxAAAAAAAA,大佬能指点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用的136的ADC采集DOME和136的开发板,为啥采集的AD值都是oxAAAAAAAA,大佬能指点下吗
...

这个应该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程序跑飞了

不是吧

网友C:
哈哈,还是要理解参数为什么要这么配置。

网友D:
具体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