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队列接收串口中断的数据并通过任务发送出去

楼主(2024-03-06):
测试时发现收发不一致

网友A:
串口接收缓冲区溢出导致的?

网友B:
中断处理不及时

网友C:
队列溢出或者操作错误

网友D:
如果处理串口数据的任务优先级过低,可能会被其他高优先级的任务抢占CPU资源,导致数据处理不及时。

网友D:
增加串口接收缓冲区的大小

网友E:
优化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F:
调整队列大小,保证能够容纳足够多的数据,同时避免队列溢出。

网友G:
检查队列的入队和出队操作正确无误

网友H:
调整任务优先级,避免被其他任务抢占CPU资源。

网友I:
在发送和接收端实现数据校验,如CRC校验,以检测和纠正数据传输过程中的错误。

网友J:
在关键位置增加日志和调试信息,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