丫电容引起的电流声怎消除呢?

楼主(2024-03-06):
有个电话产品,当接上ACDC电源适配器时,听筒就会听到杂音,必须要去掉电源内容的丫电容,杂音才消失,除了这个,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
头大了很多年,也一直找不到办法。

网友B:
接地行不行?

网友C:
打电话给电信局。
他们能解决。

网友D:
我有方案能解决,可以联系我 qq 495709917

楼主:
没有接地条件呢,家用产品,电源适配器是两插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地条件呢,家用产品,电源适配器是两插的

那除非使用完全隔离的电源,否则很难解决的,用变压器的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E:
Y电容是指市电保护地PE与AC-DC电源DC侧的直流地GND之间跨接的电容,或者,PE与市电零线N、火线L跨接的电容?这两种Y电容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