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天线的好坏?

楼主(2024-03-07):
      目前是用向模块发送AT指令查看设备的信号强度来判断天线的好坏,有什么更专业的方法测量天线的性能,要采购网络分析仪或者频谱仪吗?如果没条件建暗室的话,直接用网络分析仪测天线性能可以吗?准确度能达到几成?

楼主:
额  没人看吗?

网友A:
一个回复就能上十大热门技术帖?
话说题主可以让天线厂给你测好嘛,有问题追责他们,自己出货全部测试一遍可保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回复就能上十大热门技术帖?
话说题主可以让天线厂给你测好嘛,有问题追责他们,自己出货全部测试一遍 ...

东西是淘宝买的  怕质量控制不好,甚至就是怀疑用着用着天线参数变了,想自己买台仪器大致测下天线性能,最好是能定量测,太贵的话定性测试也可以先买台测测看

网友B:
用一对天线接射频放大器,看看天线相距多远还能震荡,震荡频率是不是正常。

网友C:
射频领域的黑科技比较多,频率越高越难搞,天线测量也是如此。
天线的测量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方式。用一对天线拉距离测试就属于定性测量,只能判断天线性能的大致变化方向,很难获取准确的测量值,如果想要准确的定量测量,只能使用专门的网络分析仪,天线分析仪(也是网络分析仪的一种),配合理想的测量环境。即便有测量的硬件环境,实际进行天线测量也是很复杂的,仅仅仪器和测量电缆的校准就要忙活一阵子的。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不考虑理想测量环境,在室内,确保周围没有电磁干扰设备工作,天线周围20倍工作波长内没有金属物体,用网络分析仪也可以进行一定精度的定量测量。

网友D:
测量天线要用网络分析仪

网友E(2024-04-12):
找一个天线厂去做无源和有源测试,判断是天线问题还是你天线馈线线路不匹配的问题。
租一个CMW500测量,这玩意很贵。

网友F:
某宝买个几百块的网分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