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内部振荡器频率测量方法有哪些啊

楼主(2024-03-07):
题主做毕设,对小华单片机的内部振荡器进行频率测量,目前看文献都没有什么头绪,恳求大佬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可以设计用计时发输出PWM波形进行内部晶振计算

网友B(2024-04-17):
如果MCU支持外部计数器功能,你可以将振荡器的输出连接到外部计数器的输入引脚,然后通过读取外部计数器的计数值来测量振荡器的频率

网友C:
一些MCU可能具有专门的模块来测量频率,比如输入捕获模块或者计数器模块

网友D:
你可以将定时器配置为计数器模式,然后将振荡器的输出连接到定时器的输入引脚通过测量定时器的计数值,你可以计算出振荡器的频率

网友E:
在一些情况下,你可以通过编写软件来测量振荡器的频率。这通常涉及使用定时器或延时循环来测量振荡器的周期,然后计算出频率

网友F:
让内部的频率输出出来,然后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G:
应该有直接检测内部频率的函数吧,然后可以用printf打印出来的

网友H:
使用定时器和外部计数器是比较常见的测量MCU内部振荡器频率的方法。具体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你的MCU的硬件特性和你的应用需求

网友I:
使用频率计数器芯片或者外部频率计数器来测量MCU内部振荡器的频率

网友J:
通过读取寄存器是不是就可以知道频率是多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