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一道经典的二极管压降的问题,难倒了大部分工程师

楼主(2024-03-07):
如图所示两只参数完全相同的二极管,求各二极管的压降(硅二极管正向压降为0.7V,锗二极管正向压降为0.3V)

看到口哑哑的

网友A:
理想情况下,正向(左)二极管压降0V。反向(右)二极管压降1.5V。(二极管导通电流为0)
一般情况下,正向(左)二极管压降大约0.1V。反向(右)二极管压降大约1.4V。(二极管导通电流大约为:硅二极管10uA,锗二极管100uA)

网友B:
左侧应该二极管是0V,右侧应该是反向的1.5V。

网友C:
T叔,右边这个万用表走的电流不能忽略,所以右面的这个万用表省略后,左边测量的值更小,右面测量的值更大一点。
@wanwenhao1 :对!
换不同型号的二极管,测量的结果绝不可能相同。
xch
@captzs :无关
与Is的大小有关

网友D:
解方程:
Vd1+Vd2 = 1.5;
Id1= Id2 = Isat[exp(Vd1*q/kt)-1] = -Isat [exp(-Vd2*q/kt)-1] ;

exp(Vd1*q/kt)-1 = 1- exp(-Vd2*q/kt); // kt/q  常温下约等于26mV,结果是温度t的函数,与饱和电流Isat无关;

xch
使用牛顿迭代法解方程,计算常温时二极管压降分别为 0.0180218267 V 和 1.4819781733 V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题目,实在不行弄个电源一量。 仿真简单的仿真器不会出错的,错的是参数设置。

网友F:
D1>0,D2<1.5

这个答案靠谱!

网友G:
有空就搭个电路实际测量下

@wanwenhao1 :嗯,有道理。
这个显然取决于二极管在1.5V情况下的反向漏电流大小。 不同的二极管,这个反向漏电流指标天壤之别。同时二极管的漏电流又与温度有关系,所以不确定二极管的型号及试验温度,结果也是不确定的。

网友H:
受温度影响无法精确计算

网友I:
此电路,反偏压二极管的反向饱和电流是正偏压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流Id=Is。前者等效电阻很大,其压降占1.5V电压的大部分,但是不知可用什么公式计算。而后者的压降随导通电流Id的增大而减小,呈负阻效应,按照此思路,就可计算正向导通压降,减1.5V便是前者的压降。

网友J:
吃瓜群众+1 不明觉厉+1

网友I:
又见BIK0。
楼主抛出此“技术讨论”题,却不露脸.

网友I:
给个仿真,左右电路除了Is参数不同以外,其他参数完全一致。Id=Is越小,Vd越大。

网友I:
此电路用于难倒大部分工程师就没什么意思,如果用于分析PN结的负阻效应,而推导出计算方法,就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