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MCU定价为什么这么贵?

楼主(2024-03-07):
与其它同类国产MCU相比,GD同档次芯片价格要贵很多,比如APM32, AT32, CKS32的芯片。持续下去,GD国产MCU龙头的地位怕是要保不住了。

xch
爱国芯吧

网友A:
GD算是国产MCU中做的比较早的厂家了,估计觉得自家的产品线、可靠性都做的比较成熟了吧。

网友B:
没比ST便宜啊。所以,还是用ST的。

网友C:
AT32的就相对便宜得多

网友D:
早就已经切换回STM32了。
可靠性不清楚,感觉ST的质量也还行。
他家不做草根市场了,只靠被制裁的客户就比我们一帮穷x赚的多多了。

网友E:
要是价格和ST持平的情况下我还是选则GD,因为毕竟是国产,而且现在国家在强调自主可控,在国家安全方面必须国产

网友F:
GD在价格方面已经不具备优势了

网友G:
GD同性能的芯片比别家国产的贵很多

网友H:
1、与国产其他品牌相比GD价格是没有优势,毕竟雅特力(严格来说是台系)、极海、中科芯、国民技术等品牌前期的主要销售策略都是用杀价格的方式推动客户替代GD,所以现在这些品牌仍然要继续保持足够的价格差距;
2、至于跟ST比较,相对2021年GD与ST巨大价格差距的优势,这两年价差优势在缩小,给大家造成价格越来越没优势的感觉,但实际上比2020年之前两个品牌的价格差距是扩大了;

网友I:
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J(2024-07-31):
如果GD能够持续在技术上创新并提高生产效率,有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未来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