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A403A] AT32F403A基于V2库 io模拟iic读写AT24C04

楼主(2024-03-07):
概述
         本文主要是使用AT32F403A开发板,基于V2库实现通过io模拟iic读写AT24C04功能。

         串口工具使用的Atlink-ez自带的串口功能。

         工程建立、调试工具配置在前面章节有详细介绍。

硬件
        硬件方面使用的是参考官方AT32F437 SURF 板子而设计的一个AT32F403A开发板,板子上的芯片是AT32F403AVGT7的型号,开发板上面还板载了一个atlink-ez的仿真器,atlink-ez除了可以在线仿真和下载之外还有一个串口的功能,硬件上是通过跳线帽接到了MCU的串口1,pa9/10上面。
概述
         本文主要是使用AT32F403A开发板,基于V2库实现通过io模拟iic读写AT24C04功能。

         串口工具使用的Atlink-ez自带的串口功能。

         工程建立、调试工具配置在前面章节有详细介绍。

IIC
         IIC是很常用的一种串行总线协议,总线上可挂设多个主从机。 IIC使用两条线在主控制器和从机之间进行数据通信。一条是SCL(串行时间线),另一条是SDA(串行数据线),这两条数据线需要上拉电阻,总线空闲的时候SCL和SDA处于高电平。

         IIC是支持多从机的,也就是一个IIC控制器下可以挂多个IIC从设备,这些不同的IIC从设备有不同的器件地址,这样IIC主控制器就可以通过IIC设备的器件地址访问指定的IIC设备。具体的协议时钟等可网上查找相关资料。

AT24C02
         AT24C02是一颗2Kb的存储芯片,也就是容量大小为256字节。地址是1010xxxx,低四位里面的高三位是由硬件的A0/1/2来决定的,拉高时为1,拉低为0,最低位就是读写位,0为写,1为读。

初始化
         本文使用的是AT32F403A的PB14和PB15来模拟IIC的时序,设置IO为复用开漏输出模式。

         由于AT24C02的三个地址硬件上都是拉到地,所以地址为0xA0。

         驱动软件部分就是通过对IO的拉高拉低,以及读取值等操作,实现iic的时序,包括开始时序,停止时序,ack、no ack、等待ack,发送时序,接收时序等,想要了解的可去看源码,同时此驱动代码是从雅特力官网获取的然后修改io部分。

        IO宏定义如下:  (使用不同的io的时候,直接修改为对应的IO即可。)
初始化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2c gpio initializ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2c_config(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i2c gpio clock enable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I2Cx_SCL_GPIO_CL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I2Cx_SDA_GPIO_CLK, TRUE);

  I2C_SDA_HIGH();

  I2C_SCL_HIGH();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 configure i2c pins: sc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I2Cx_SCL_PIN;
  gpio_init(I2Cx_SC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2c pins: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I2Cx_SDA_PIN;
  gpio_init(I2Cx_SDA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驱动代码

/**
  * @brief  used to set the i2c clock frequency.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2c_delay(void)
{
  delay_us(5);
}

/**
  * @brief  used to generate start condition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2c_start(void)
{
  i2c_delay();

  I2C_SDA_HIGH();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2C_SDA_LOW();
  i2c_delay();

  I2C_SCL_LOW();
}

/**
  * @brief  used to generate stop condition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2c_stop(void)
{
  I2C_SCL_LOW();
  I2C_SDA_LOW();
  i2c_delay();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2C_SDA_HIGH();
  i2c_delay();
}

/**
  * @brief  used to generate ack condition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2c_ack(void)
{
  I2C_SCL_LOW();
  I2C_SDA_LOW();
  i2c_delay();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2C_SCL_LOW();
}

/**
  * @brief  used to generate nack condition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2c_no_ack(void)
{
  I2C_SCL_LOW();
  I2C_SDA_HIGH();
  i2c_delay();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2C_SCL_LOW();
}

/**
  * @brief  used to wait ack conditions.
  * @param  none.
  * @retval ack receive status.
  *         - 1: no ack received.
  *         - 0: ack received.
  */
uint8_t i2c_wait_ack(uint8_t timeout)
{
  I2C_SCL_LOW();
  I2C_SDA_HIGH();

  i2c_delay();

  while(timeout)
  {
    if (I2C_SDA_READ() == 0)
    {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2C_SCL_LOW();

      return 0;
    }

    i2c_delay();

    timeout--;
  }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2C_SCL_LOW();

  i2c_delay();

  return 1;
}

/**
  * @brief  send a byte.
  * @param  data: byte to be transmitted.
  * @retval none.
  */
void i2c_send_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i = 8;

  while (i--)
  {
    I2C_SCL_LOW();

    if (data & 0x80)
    {
      I2C_SDA_HIGH();
    }
    else
    {
      I2C_SDA_LOW();
    }

    i2c_delay();

    data <<= 1;

    I2C_SCL_HIGH();
    i2c_delay();
  }

  I2C_SCL_LOW();
  I2C_SDA_HIGH();
}

/**
  * @brief  receive a byte.
  * @param  data: byte to be received.
  * @retval none.
  */
uint8_t i2c_receive_byte(void)
{
  uint8_t i = 8;
  uint8_t byte = 0;

  I2C_SDA_HIGH();

  while (i--)
  {
    byte <<= 1;

    I2C_SCL_LOW();
    i2c_delay();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f (I2C_SDA_READ())
    {
      byte |= 0x01;
    }
  }

  I2C_SCL_LOW();

  return byte;
}

网友A:
如果是AT24C16,怎么修改代码

网友B:
软件IIC,方便移植

网友C:
软件模拟好,换一下GPIO的宏定义,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