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328 如何输出浮点格式的数据

楼主(2024-03-08):
在bmp280的实验中,我想通过串口直接输出浮点,但是使用文件输出和普通中断都没有结果
哪位有好的办法或经验分享一下
float temperature = 0.0;
temperature = bme280_readTemperature(0);

网友A:
强制转换成无符号长整形,然后输出4个字节数据,接收后组合成长整形数据,再强制转换成浮点

楼主:
l楼上正解

网友B:
你想要输出字符串还是什么,要是字符串就去printf,如果只是想把数据发送出去的话,如果是float型你可以去地址并把地址强制转换成指向整型的数据处理,接收端反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