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华单片机HC32F4A0PITB串口超时中断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2024-03-08):
在使用小华的HC32F4A0PITB进行开发时,使用定时器+接收中断+超时中断,发现触发不了超时中断,看到例程中是配合DMA进行使用的,如果不使用DMA的话,需要怎么去配置呢,有没有大佬给解决一下,跪谢!!!

网友A:
给你的建议就是把USART的例程中那个DMA例程里的有关超时配置的代码复制黏贴到中断那个例程里,然后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B:
官方标准库里面都有实际的例程参考

网友C(2024-04-18):
你用定时器本身的计数功能做个超时处理?

网友D:
那你就使用DMA呗,有现成的还不用?

网友E:
你看看逻辑,看看DMA的超时处理怎么做的,你模仿一下

网友F: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超时的,不用DMA的情况下,就是用定时器的计数功能来做吧

网友G:
你说的超时中断估计是DMA的超时中断吧,你不用DMA估计是用不了

网友H:
你再开个定时器,只用作计数,估计就行

网友I:
其实用DMA的话,还是方便的,能用上尽量用呗

网友J:
你把DMA部分直接屏蔽,试试是否能用超时中断?

网友K:
小华用的少啊,他家串口配置好像和其他的还不太一样

网友L:
正常用定时器能做,而且你可以看看手册,这芯片的串口是否有超时中断?要是有,基本就可以用,而且你找到这个中断函数就行了

网友M:
DMA屏蔽的话有没有超时中断?

网友N:
正常是需要用dma的如果不用dma的话看看能不能用超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