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55 天线这一块这个带通滤波器为什么要斜着放?可不可以用别的东西替代它?

楼主(2024-03-08):
(图片)

网友A:
主要目的是靠近管脚,同时两边要铺地,所以为了足够的空间就只能斜着放置了。

这个滤波器是可以用分立器件搭配去替换的,不过有一定难度并且占用空间肯定大很多。

网友B:
应该就是为了好布局吧

网友C(2024-04-20):
斜着放就是为了缩短走线距离的

网友D:
其实是为了避免拐弯的走线啊

网友E:
我觉得这怎么放置都是无所谓的吧

网友F:
一般情况是为了让走线更顺畅一些的

网友G:
可以代替啊,但是就是比较麻烦吧

网友H:
其实集成的带通滤波器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吧

网友I:
这怎么摆放应该都是无所谓的,如图所示的摆放应该是为了好看一些

网友J:
可以理解为让天线更短,降低干扰之类的

网友K:
你放的斜着的是带通滤波器?我以为是个电感呢

网友L:
正常来说带通滤波器可以用LC或者RC实现吧,就是占得空间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