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A9NJH6Q使用160Mhz HSPI读取外部PSRAM失败

楼主(2024-03-08):
使用STM32U5A9NJH6Q操作外部PSRAM APS512XXN-OBR-BG,HSPI时钟源为主时钟160Mhz,当分频值设置为1也就是160/(1+1 )= 80Mhz时能正常通信,但是分频值设置为0也就是160/(0+1 )= 160Mhz时就没反应了。

```
hhspi->Instance = HSPI1;

  hhspi->Init.FifoThresholdByte       = 2U;
  hhspi->Init.MemoryMode              = HAL_XSPI_SINGLE_MEM;
  hhspi->Init.MemoryType              = HAL_XSPI_MEMTYPE_APMEM_16BITS;
  hhspi->Init.MemorySize              = (uint32_t)POSITION_VAL(APS512XX_RAM_SIZE);
  hhspi->Init.ChipSelectHighTimeCycle = 1U;//1U;
  hhspi->Init.FreeRunningClock        = HAL_XSPI_FREERUNCLK_DISABLE;
  hhspi->Init.ClockMode               = HAL_XSPI_CLOCK_MODE_0;
  hhspi->Init.WrapSize                = HAL_XSPI_WRAP_32_BYTES;
  hhspi->Init.ClockPrescaler          = 0;//1
  hhspi->Init.SampleShifting          = HAL_XSPI_SAMPLE_SHIFT_NONE;
  hhspi->Init.DelayHoldQuarterCycle   = HAL_XSPI_DHQC_DISABLE;
  hhspi->Init.ChipSelectBoundary      = 11U;//11U;
  hhspi->Init.DelayBlockBypass        = HAL_XSPI_DELAY_BLOCK_ON;
  /* tCEM = 2 us max => REFRESH+4 clock cycles for read */
  hhspi->Init.Refresh                 = ((2U * (hspi_clk / (Init->ClockPrescaler + 1U))) / 1000000U) - 4U;
  hhspi->Init.MaxTran                 = 0U;
```

网友A:
IO 的工作电压是否是1.8V ?
如果是,需要打开 HSLV。
如果超过2.7V 则不能打开。

网友B:
检查PSRAM的供电和地线是否连接正确,是否有足够的电流供应。

网友C:
HSPI接口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检查STM32的HSPI接口与PSRAM之间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E:
有可能是PSRAM本身存在问题。你可以尝试更换另一块PSRAM

网友F:
PSRAM初始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