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 6.10.0 使用LL库生成定时器模板,分频值与设置不服

楼主(2024-03-08):
分频参数设置 2 - 1(X - Y)情况下,生成的模板出现了bug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1 */  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LL_TIM_ETR_FILTER_FDIV1_N4 - LL_TIM_ETR_FILTER_FDIV1_N2;  TIM_InitStruct.CounterMode = LL_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Autoreload = 65535;  LL_TIM_Init(TIM6, &TIM_InitStruct);  LL_TIM_DisableARRPreload(TIM6);  LL_TIM_SetTriggerOutput(TIM6, LL_TIM_TRGO_RESET);  LL_TIM_DisableMasterSlaveMode(TIM6);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2 */

网友A:
相差多少。

网友B:
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C:
CubeMX配置有问题?

网友D:
在生成代码之前,是否选择了正确的LL库

网友E:
时钟树配置有问题把

网友F:
在CubeMX中重新配置定时器,然后重新生成代码并检查生成的代码。

网友G:
如果生成的代码中分频值不正确,可以尝试手动修改代码以设置正确的分频值。

网友H:
如果生成的代码中分频值不正确,您可以尝试手动修改代码以设置正确的分频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