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获取MCU重启原因

楼主(2024-03-08):
  •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uint8 getMcuRest(void)
  • {
  •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BORRST) != RESET){
  •                 LOG_INFO("// ************** RCC_FLAG_BORRST ************** // \r\n");
  •                 return 1;
  •         }
  •         else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INRST) != RESET){
  •                 LOG_INFO("// ************** RCC_FLAG_PINRST ************** // \r\n");
  •                 return 2;
  •         }
  •         else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ORRST) != RESET){
  •                 LOG_INFO("// ************** RCC_FLAG_PORRST ************** // \r\n");
  •                 return 3;
  •         }
  •         else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SFTRST) != RESET){
  •                 LOG_INFO("// ************** RCC_FLAG_SFTRST ************** // \r\n");
  •                 return 4;
  •         }
  •         else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IWDGRST) != RESET){
  •                 LOG_INFO("// ************** RCC_FLAG_IWDGRST ************** // \r\n");
  •                 return 5;
  •         }
  •         return 0;
  • }

我通过上面的代码,获取STM32H745重启源,在测试中使用断电让MCU重启和看门狗让MCU重启的方案,但是每次获取的重启源都是RCC_FLAG_BORRST,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其他方案可以获取H745的重启源吗?

网友A:
每次都是欠压复位。。。断电当然是欠压复位了。

网友A:
你换一种中断方式看看。比如看门狗,启动看门狗,但是别喂狗。

网友B:
会不会你一直都是这一种复位方式

网友C:
可能是BORRST标志未正确清除

网友D:
使用示波器或电压表检查MCU的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E:
更新HAL库和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F:
软件或硬件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