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沁恒微USB串口芯片简单分析

楼主(2024-03-08):
小问题:
误以为CH9326支持下位机模式。打板焊接好连接键鼠无反应!!才发现数据手册里的双向通信时针对上位机的。无法驱动下位机设备。本次项目应该选择CH9350
芯片简单介绍:
CH9326 CH9328 CH9329 这个三个芯片的USB口只能模拟从机(Device)连接主机(HOST),无法连接USB外设,

CH9326 串口协议转换为HID协议通信,可以用专用的hid串口工具进行串口通信。(不支持模拟键盘鼠标)。
CH9328 串口协议转换为键盘协议。
CH9329 串口协议转换为键盘,鼠标,自定义HID(支持串口)等协议。
CH9350芯片的USB口支持主从双模式,USB口可以通过SEL引脚设置是作为从机(Device)连接上位机还是作为主机(HOST)连接USB外设。

CH9350 主要应用于KVM方向,支持KVM延长,
USB协议<===>串口信号<===>传播介质<===>串口信号<===>USB协议。

注:传播介质(可以是有线传输,也可以4G/5G 、WIFI、2.4G、蓝牙等无线转串口透传模块)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1641184/article/details/129631311

网友A:
这样的通讯方式会不会收到串口通讯的限速呢

楼主:
肯定会受到速度慢的一方的限制

网友B:
在手册上能看到是否支持下位机模式的介绍吗

网友C:
主机和从机所需要的硬件以及软件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D:
这种情况下需要对硬件进行改动吗

网友E:
看图片介绍 支持的串口通讯种类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