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全桥逆变电路烧了两个mos管

楼主(2024-03-08):
关于全桥逆变电路烧mos管的问题想请教大佬,首先这是我的原理图,用STM32产生的PWM驱动。

逆变电路在给定12伏的直流电时,输出一般,但是好歹是正常的。
但是一旦加到四五十伏,左边两个mos就烧坏了,右边两个甚至都没烫,从原理图上看,左边两个mos管分别是两路的高端和低端啊,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道是哪里的元件接反了(我检查了好几遍,确认过IRF840的手册,感觉没啥问题啊,还是说MUR1560接反了?),还是说我pwm波死区设置的太小了?

xch
超级电工啊! 把一个个电灯泡拉了**长城那么远

网友A:
IR2110似乎不能防止共态导能,换成IR2103\IR2104之类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2110似乎不能防止共态导能,换成IR2103\IR2104之类的试试.

您说的共态导能是指我左边的两个mos同时导通导致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共态导能是指我左边的两个mos同时导通导致短路?

嗯,打错字了,共态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打错字了,共态导通.

IR2110应该是没问题的啊,我是跟着别人论文选的。会是因为互补PWM的死区时间太少,导致左边俩同时导通造成短路吗?或者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IR2110应该是没问题的啊,我是跟着别人论文选的。会是因为互补PWM的死区时间太少,导致左边俩同时导通造 ...

建议先把全桥供电VCC关闭,示波器两个通道同时测量Q1\Q3的门极,看它在OUT1\OUT2同时为高电平的时候,它们的门极是否同时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把全桥供电VCC关闭,示波器两个通道同时测量Q1\Q3的门极,看它在OUT1\OUT2同时为高电平的时候,它们的 ...

好的,谢谢

网友B:
检查看看驱动IC的死区时间是多少还有你两个驱动信号的波形

网友C:
IR2110驱动芯片电压5V够吗?MOS管处于没有完全打开临界状态,一般是15V吧。

网友D:
退休闲人来看热闹。先把IRF840资料看明白!!!死区是必须有的。D5R6C1这种件先不用,494/3525稳定信号供给。后在换用数字信号,不要迷信数字信号。
做产品不是卖元件。能用一个管不多加另一个。先半桥后全桥,半桥成熟全桥自然通。

网友E(2024-05-10):
你死区多大,软件用的是互补的输出吗?

网友F(2024-08-01):
有没有遇到过方波驱动BJT或MOS管,结果到了终端负载,占空比就和输入的驱动信号占空比不一样了。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G(2024-10-21):
你这个控制频率是多少,另外用6N137驱动IR2110,少见,至少是我看到的产品里面没见过这种结构的

网友H(2025-04-18):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是PWM的死区时间设置不当导致的。死区时间过短可能会导致桥臂短路,从而烧毁MOS管。建议检查并调整PWM的死区时间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