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通过主机系统配置提高 LAN743X 驱动程序性能

楼主(2024-03-08):
操作系统调度程序利用 CPU 关联性将特定任务和中断分配给各个 CPU,最终优化性能。通过设置处理器关联性,系统可以在效率和速度方面发挥最大潜力。要获取有关 LAN743x 驱动程序使用的中断的信息,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首先,访问 /proc/interrupts 文件,该文件提供了按 CPU 分类的中断的完整列表。其中包括 IRQ 编号以及每个 CPU 内核处理的相应中断数量等详细信息。

1.        确保 MSIX 中断已启用
通过命令在内核中搜索lan743x了解 MSIX 的状态;
# dmesg|grep lan743x
[73967.507105] lan743x 0000:01:00.0 (unnamed net_device) (uninitialized): PCI: Vendor ID = 0x1055, Device ID = 0x7430
[73967.507340] lan743x 0000:01:00.0 (unnamed net_device) (uninitialized): ID_REV = 0x74300011, FPGA_REV = 0.0
[73967.507368] lan743x 0000:01:00.0 (unnamed net_device) (uninitialized): MAC address set to 00:1e:c0:e1:31:95
[73967.554524] libphy: lan743x-mdiobus: probed
[73967.595268] lan743x 0000:01:00.0 eth1: using MSIX interrupts, number of vectors = 6
[73967.596060] lan743x 0000:01:00.0 eth1: Link is Down
[73971.685907] lan743x 0000:01:00.0 eth1: Link is Up - 1G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2.        查找 RX 和 TX 路径的 CPU 关联性
为了在多个 CPU 内核的系统上配置 LAN743X 驱动程序的中断关联,首先下列命令识别链接到 lan743x 驱动程序的 IRQ 号;
$more /proc/interrupts |grep lan743x
             CPU0                    CPU3                    CPU4                    CPU5
460:       3668                    0                            0                            0  Tegra PCIe MSI   0 Edge      lan743x
461:    1696123                0                            0                            0  Tegra PCIe MSI   1 Edge      lan743x
462:     825610                  0                            0                            0  Tegra PCIe MSI   2 Edge      lan743x
463:          0                         0                            0                            0  Tegra PCIe MSI   3 Edge      lan743x
464:          0                         0                            0                            0  Tegra PCIe MSI   4 Edge      lan743x
465:          0                         0                            0                            0  Tegra PCIe MSI   5 Edge      lan743x

3.        使用 IRQ 号找到适当的 smp_affinity 文件
默认情况下,smp_affinity 值设置为“0x3F”,允许系统中的任何 CPU 处理 IRQ。但是,将其更改为“8”会将中断服务仅限于 CPU 4
# echo 8 >/proc/irq/460/smp_affinity
# cat /proc/irq/460/smp_affinity
当手动将 smp_affinity 更改为核心 #0 以外的核心时,观察 UDP 性能的性能提升。

网友A:
要通过主机系统配置来提高 LAN743X 驱动程序的性能其实可以使用中断来搞的

网友B:
根据 LAN743X 驱动程序的需求,调整主机系统的内存分配和缓存设置,以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和吞吐量。这可能涉及到调整内存分配策略、优化缓存大小和缓存管理策略等

网友C:
对于需要通过 LAN743X 进行网络数据传输的应用程序,可以考虑优化主机系统的网络协议栈,以减少网络协议处理的开销和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这可能包括调整网络协议栈的参数、优化网络协议栈的实现、使用更高效的网络协议等

网友D:
根据 LAN743X 驱动程序的特性和需求,调整主机系统的各种参数,包括网络参数、内核参数、设备驱动程序参数等,以提高系统对 LAN743X 的适配性和性能

网友E:
如果可能的话,考虑使用高性能的主机系统硬件,包括处理器、内存、存储设备等,以提高整体系统的性能和响应速度

网友F:
对于特定的主机系统和应用场景,具体的性能优化策略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实施性能优化之前,建议你对 LAN743X 驱动程序的性能瓶颈进行深入分析,然后针对性地制定优化策略

网友G:
确保主机系统为 LAN743X 分配足够的中断处理资源,并优化中断处理程序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中断延迟。这可以通过调整中断亲和性、中断线路的优先级、中断共享机制等来实现

网友H:
这种驱动提高性能之类的需要找官方FAE了,直接让他们帮你分析分析试试

网友I:
一般官方会出一些关于驱动程序性能优化的建议和最佳实践的资料吧

网友J:
驱动提高不是一般都是底层的优化吗,优化好了之后就基本OK了

网友K(2025-10-20):
提高 LAN743X 驱动性能可:1. 调整内核网络参数,如增大接收缓冲区(net.core.rmem_max)、启用 GRO/LRO;2. 禁用 USB 自动挂起,避免传输中断;3. 升级驱动至最新版本,修复性能瓶颈;4. 绑定 CPU 核心,减少中断切换开销;5. 确保 USB 总线工作在高速模式,避免带宽限制。

网友L:
提高 LAN743X 驱动性能可从主机配置入手:
调大网络缓冲区:修改/proc/sys/net/core/rmem_max和wmem_max提升收发缓存。
禁用中断合并:ethtool 关闭 GRO/GSO,减少延迟。
绑定 CPU 核心:通过irqbalance或手动将网卡中断绑定到单独 CPU,避免资源竞争。
更新驱动至最新版本,启用硬件校验和卸载,减轻 CPU 负载。

网友M:
提高 LAN743X 驱动性能可从主机配置入手:调大网卡接收 / 发送缓冲区(如 ethtool -G ethX rx 4096 tx 4096);启用中断聚合(ethtool -C ethX rx-usecs 100);关闭节能模式(ethtool -s ethX wol d);绑定 CPU 核心(irqbalance 或手动分配中断),避免资源争抢,同时确保驱动为最新版本,优化系统网络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