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D1s裸机开发之体验第一个程序

楼主(2024-03-08):
先进入源码目录,打开 Git Bash,如下图操作:
然后在 Git Bash 中执行 make 命令,可以生成 benos_payload.bin 文件,如下图所示:
2.1.2 烧录运行
使用 2 条 USB 线,分别连接开发板的 3.OTG烧录接口 、 4.调试&串口接口 ,使用串口工具打开串口,波特率设为 115200 , 8 个数据位,1 个停止位,不使用流量控制。
烧录方法如下:
① 先让开发板进入烧录模式:
方法为:先按住 2.烧录模式按键 不松开,然后按下、松开 5.系统复位按键 ,最后松开 2.烧录模式按键 。
② 然后在 Git Bash 开执行 make burn 命令
如下图所示:
烧写成功后,按下、松开 5.系统复位按键 即可启动程序,可以在串口看到输出信息:
2.2 调试2.2.1 GDB 常用命令
使用 GDB 调试时,涉及两个软件:
① 在 Git Bash 中运行的 riscv64-unknown-elf-gdb :它发出各类调试命令,比如连接调试服务软件 (T-HeadDebugServer) 、单步运行、查看变量等等
② T-HeadDebugServer :它就是“调试服务软件”,负责接收、处理各类调试命令
常见的命令如下表所示:
命令
简写形式
说明

target连接调试服务器,比如: target remote 127.0.0.1:1025
runr运行程序
continuec、cont继续运行
breakb设置断点,比如: b sbi_main.c:121 b sbi_main b *0x20000
deleted删除断点
disabledis禁用断点
info breakpointsinfo b显示断点信息
nextn执行下一行
nextini执行下一行(以汇编代码为单位)
steps一次执行一行,包括函数内部
setpisi执行下一行
listl显示函数或行
printp显示表达式,比如: print a print $pc // 打印寄存器 print *0x20000//打印内存 print /x a // 16进制打印
x显示内存内容,比如: x 0x20000 x /x 0x20000 //16进制
info registersinfor r打印所有寄存器的值
set设置变量,比如: set var a=1 set *(unsigned int *)0x28000 = 0x55555555 set var $pc=0x22000
finish运行到函数结束
helph显示帮助一览
backtracebt、where显示 backtrace
symbol-file加载符号表,比如 symbol-file benos.elf

2.2.2 benos_payload 程序组成
《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中的代码分为两部分:
① mysbi.elf:运行于 M 模式的底层软件,提供各种系统服务
② benos.elf:运行于 S 模式的应用软件
benos_payload 是这两部分程序的组合:
2.2.2 benos_payload 程序组成
《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中的代码分为两部分:
① mysbi.elf:运行于 M 模式的底层软件,提供各种系统服务
② benos.elf:运行于 S 模式的应用软件
benos_payload 是这两部分程序的组合: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benos_payload.elf = mysbi.elf + benos.elfbenos_payload.bin = mysbi.bin + benos.bin
烧写、运行 benos_payload.bin 时,会先运行 mysbi 程序, mysbi 再启动 benos 。调试 benos_payload.elf 时,我们可以先调试 mysbi ,等 benos 启动后再调试 benos。
2.2.3 调试准备工作
首先,启动 CKLink 的调试功能,方法为:把下图中蓝色箭头所指的拨码开关上的薄膜撕开,把所有拨码开关拨向左边(USB接口那边):
然后,启动调试服务软件 T-HeadDebugServer ,它会自动检测到芯片,如下图所示:
如果没有上图所示信息,有多种可能:
① 没有自动识别:
可以手动识别,如下图所示:
② 板子上的程序有 Bug ,导致板子死机了:可以让板子先进入烧录模式,再按照步骤①操作
③ 提示 1025 端口被占用:运行任务管理器,把所有 T-HeadDebugServer 杀掉,再重新运行 T-HeadDebugServer
当 T-HeadDebugServer 识别出芯片后,就可以调试程序了,有 2 种方式:
① 使用命令行模式调试
② 使用 TUI 模式调试
2.2.4 命令行调试示例
当 T-HeadDebugServer 识别出芯片后,就可以在 Git Bash 里执行 riscv64-unknown-elf-gdb benos_payload.elf 来调试程序了。
示例如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weidongshan@DESKTOP-TP8DH2I MINGW64 /d/abc/riscv_programming_practice/chapter_2/benos (DongShanPI_D1)$ riscv64-unknown-elf-gdb benos_payload.elfReading symbols from benos_payload.elf...(gdb) target remote 127.0.0.1:1025       // 连接调试服务软件Remote debugging using 127.0.0.1:10250x000000000000a22a in ?? ()(gdb) load   // 加载benos_payload.elfLoading section .text.boot, size 0x44 lma 0x20000        section progress: 100.0%, total progress:  0.38%Loading section .text, size 0x538 lma 0x20044        section progress: 100.0%, total progress:  7.81%Loading section .rodata, size 0xc0 lma 0x2057c        section progress: 100.0%, total progress:  8.88%Loading section .data, size 0x1000 lma 0x21000        section progress: 100.0%, total progress: 31.66%Loading section .payload, size 0x3000 lma 0x22000        section progress: 100.0%, total progress: 100.00%Start address 0x0000000000020000, load size 17980Transfer rate: 209 KB/sec, 1997 bytes/write.(gdb) x /x 0x20000   // 检查0x20000是否被正确写入,// 我们调试程序时可能因为上次的死机导致无法load// 这时可以让板子进入烧录模式,再重新连接、重新加载0x20000 <text_begin>:   0x0300006f(gdb) b sbi_main   // 设置断点为sbi_main函数Breakpoint 1 at 0x204bc: file sbi/sbi_main.c, line 80.(gdb) c            // 执行Continuing.Breakpoint 1, sbi_main () at sbi/sbi_main.c:8080              sbi_set_pmp(0, 0, -1UL, PMP_RWX);(gdb) n        // 下一步84              val = read_csr(mstatus);(gdb) b sbi_main.c:102    // 设置断点为sbi_main.c的102行Breakpoint 2 at 0x20564: file sbi/sbi_main.c, line 102.(gdb) info b    // 查看所有断点Num     Type           Disp Enb Address            What1       breakpoint     keep y   0x00000000000204bc in sbi_main                                                   at sbi/sbi_main.c:80        breakpoint already hit 1 time2       breakpoint     keep y   0x0000000000020564 in sbi_main                                                   at sbi/sbi_main.c:102(gdb) i b    // 查看所有断点,简写的命令Num     Type           Disp Enb Address            What1       breakpoint     keep y   0x00000000000204bc in sbi_main                                                   at sbi/sbi_main.c:80        breakpoint already hit 1 time2       breakpoint     keep y   0x0000000000020564 in sbi_main                                                   at sbi/sbi_main.c:102(gdb) c   // 继续执行Continuing.Breakpoint 2, sbi_main () at sbi/sbi_main.c:102  // 碰到断点了// 执行完下一句代码就会跳到benos程序102             asm volatile("mret");(gdb) si  // 单步执行并进入函数,每次执行一条汇编语句0x0000000000022000 in payload_bin ()  // 现在要执行另一个程序benos了(gdb) symbol-file benos.elf  // 读取benos.elf的符号表,否则你调试时无法知道函数、代码等信息Load new symbol table from "benos.elf"? (y or n) [answered Y; input not from terminal]Reading symbols from benos.elf...Error in re-setting breakpoint 1: Function "sbi_main" not defined.Error in re-setting breakpoint 2: No source file named sbi_main.c.(gdb) si  // 单步执行并进入函数,每次执行一条汇编语句9               la sp, stacks_start(gdb) b kernel_main  // 设置断点为kernel_main函数Breakpoint 3 at 0x22020: file src/kernel.c, line 6.(gdb) c    // 继续执行Continuing.Breakpoint 3, kernel_main () at src/kernel.c:66           sys_clock_init();(gdb) i r   // 列出所有寄存器的值ra             0x204d0  0x204d0sp             0x24ff0  0x24ff0gp             0x0      0x0tp             0x0      0x0t0             0x1000   4096t1             0xfffffffffffff000       -4096t2             0x109    265fp             0xa00000900      0xa00000900s1             0x0      0a0             0x0      0a1             0x1f     31a2             0xffffffffffffffff       -1a3             0x0      0a4             0xa00000100      42949673216a5             0x0      0a6             0x80     128a7             0x1c0    448s2             0x375bff17       928775959s3             0xff32dec        267595244s4             0x2eebeffb       787214331s5             0xffffffffffdf9ffd       -2121731s6             0x355077ff       894466047s7             0xffffffffef7eeee9       -276893975s8             0x27034  159796s9             0xffffffffe6376ff3       -432574477s10            0xffffffffb9d37bfc       -1177322500s11            0x78b47e70       2025094768t3             0x1      1t4             0xefe8   61416t5             0x8001   32769t6             0x0      0pc             0x22020  0x22020 <kernel_main+8>(gdb) l   // 列出代码1       #include "clock.h"2       #include "uart.h"34       void kernel_main(void)5       {6           sys_clock_init();7               uart_init();89               while (1) {10              uart_send_string("Welcome RISC-V!\r\n");(gdb) l11                      ;12              }13      }(gdb) c     // 继续执行Continuing.Program received signal SIGINT, Interrupt. // 按Ctrl+C停止程序read32 (addr=38797436) at include/io.h:2323      }(gdb) quit  // 退出调试
上述调试过程中,用到的命令都有注释,摘抄如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riscv64-unknown-elf-gdb benos_payload.elf  // 开始调试(gdb) target remote 127.0.0.1:1025       // 连接调试服务软件(gdb) load   // 加载benos_payload.elf(gdb) x /x 0x20000      // 检查0x20000是否被正确写入,// 我们调试程序时可能因为上次的死机导致无法load// 这时可以让板子进入烧录模式,再重新连接、重新加载(gdb) b sbi_main   // 设置断点为sbi_main函数(gdb) c            // 执行(gdb) n            // 下一步(gdb) b sbi_main.c:102    // 设置断点为sbi_main.c的102行(gdb) info b    // 查看所有断点(gdb) i b       // 查看所有断点,简写的命令(gdb) c         // 继续执行(gdb) si        // 单步执行并进入函数,每次执行一条汇编语句(gdb) symbol-file benos.elf  // 读取benos.elf的符号表,否则你调试时无法知道函数、代码等信息(gdb) si  // 单步执行并进入函数,每次执行一条汇编语句(gdb) b kernel_main  // 设置断点为kernel_main函数(gdb) c     // 继续执行(gdb) i r   // 列出所有寄存器的值(gdb) l     // 列出代码(gdb) l(gdb) c     // 继续执行Program received signal SIGINT, Interrupt. // 按Ctrl+C停止程序(gdb) quit  // 退出调试
benos_payload.elf 是 2 个程序的组合,调试的要点在于:
① 调试第 1 个程序时,默认从 benos_payload.elf 里得到符号表
② 执行到第 2 个程序时,需要使用 symbol-file benos.elf 命令读取 benos.elf 的符号表,否则你调试时无法知道函数、代码等信息。
③ 怎么知道执行到了第 2 个程序?可以在 sbi_main.c 里如下红框代码处设置断点(比如 b sbi_main.c:102 ),执行到断点后,再执行 si 命令就开始运行第 2 个程序了:
2.2.5 TUI调试示例
当 T-HeadDebugServer 识别出芯片后,就可以在 Powershell 里执行 riscv64-unknown-elf-gdb -tui benos_payload.elf 来调试程序了。
注意:在 Git Bash 中无法使用 TUI 功能,需要使用 Powershell 。
先启动 Powershell :进入源码目录后,按住 shift 键同时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里启动 Powershell ,如下图所示:
在 Powershell 窗口,执行如下命令即可开始调试: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riscv64-unknown-elf-gdb  -tui  benos_payload.elf
执行上述命令后,可以得到如下界面(源码窗口里的汉字是乱码,暂时无法解决):
使用 TUI 的便利在于可以方便地观看源码、反汇编码、寄存器,显示这些信息的窗口被称为 layout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显示这些 layout :
① layout src:显示源码窗口
② layout asm:显示汇编窗口
③ layout regs:在之前的窗口上再显示寄存器窗口
④ layout split:显示源码、汇编窗口
⑤ layout next:显示下一个 layout
⑥ layout prev:显示上一个 layout
能输入各类 GDB 命令的窗口是 命令窗口 ,它总是显示的。
要同时显示源码和寄存器,可以执行如下 2 个命令: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layout srclayout regs
要同时显示反汇编码和寄存器,可以执行如下 2 个命令: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layout asmlayout regs
要同时显示源码和反汇编码,可以执行如下命令: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layout split
使用 TUI 模式时,只是方便我们观看源码、反汇编码、寄存器,具体操作还是在命令窗口输入 GDB 命令,请参考《2.2.4 命令行调试示例》。
2.2.6 gdb脚本
如果不想每次执行 riscv64-unknown-elf-gdb benos_payload.elf 或 riscv64-unknown-elf-gdb -tui benos_payload.elf 后,都手工执行以下命令来连接调试服务软件: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gdb) target remote 127.0.0.1:1025       // 连接调试服务软件
可以把这些命令写入一个名为 .gdbinit 的文件里,注意这个文件名的第 1 个字符是 . ,它表示在 Linux 系统下它是一个隐藏文件。在 Windows 的文件浏览器里我们可以看见它,但是在 Git Bash 里执行 ls 命令看不到它,需要执行 ls -a 命令才能看见。
你可以在 .gdbinit 里放入更多命令,下面是一个例子: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target remote 127.0.0.1:1025loadb sbi_main.c: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