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逆变电路烧了两个mos管

楼主(2024-03-08):
关于全桥逆变电路烧mos管的问题想请教大佬,首先这是我的原理图,用STM32产生的PWM驱动。

逆变电路在给定12伏的直流电时,输出一般,但是好歹是正常的。
但是一旦加到四五十伏,左边两个mos就烧坏了,右边两个反而没问题,从原理图上看,左边两个mos管分别是两路的高端和低端啊,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道是哪里的元件接反了(我检查了好几遍,确认过IRF840的手册,感觉没啥问题啊),还是说我pwm波死区设置的太小了?

网友A:

调试的时候加负载了吗?

网友B:
减小pwm占空比试试

网友C(2024-04-10):
米勒效应造成的

网友D:

你是在运行中炸管还是上下电瞬间炸管?之前我调全桥的时候也炸了很多管,后来发现是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断电瞬间的控制情况,断电瞬间2110巧合控制上下管同时导通,然后强电储存在电容里面的余电把管子烧了,看下对你有参考作用没有。如果你是运行中炸管,要找到问题的话,可以用一个采样电阻串联在两个管子下面,采集电阻的电压值,一旦判断电流过大的时候就中断控制输出,10us以内完成断电一般管子都不会炸的,然后你就可以重复测试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下触发的大电流,方便你找到问题出在哪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