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DMA接受不定长数据的一种方法

楼主(2024-03-08):
(图片)

网友A:
学习一下,具体如何实现。

网友A:
使用串口接收不定长数据时,可以有多种方法,比如最常见的有额外使能一个定时器,在超过定时范围未收到后续的字节时,认为此帧结束;或者利用 IDLE 中断,当数据空闲时,自动产生中断;亦或每接收到一个字节后都通过应用程序进行一次处理。这次我们介绍另外一种方法,在 DMA 方式下利用硬件接收超时中断(Receiver timeout interrupt)实现不定长数据的接收。

网友A:
资料很棒,看了一下,手把手教程,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