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LINK调试时连接超时

楼主(2024-03-08):
在STM32CubeIDE1.14.1开发环境中,创建点亮LED灯工程,在Debug时遇到报错: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localhost:61234: Connection timed out.求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A:
烧录能正常不,看看是不是连接线没连接正确。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将复位也连接上。

网友B(2024-08-15):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ST-LINK的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

网友D:
ST-LINK的固件版本不兼容或存在缺陷。

网友E:
调试软件(如Keil、STM32CubeIDE等)的设置可能不正确,如调试模式、通信接口等。

网友F:
系统资源冲突

网友G:
目标板上的电源供应可能不稳定或不足。

网友H:
更新驱动程序和固件

网友I:
检查并关闭可能占用ST-LINK所使用的端口的其他软件(如串口助手、其他调试工具等)。

网友J:
检查目标板上的MCU是否处于可调试状态,如有必要,请重置MCU并尝试重新连接。

网友K:
J-Link调试一下

网友L:
接线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M:
检查 ST-Link 调试器是否正确连接到目标板,并确保 USB 线没有松动。

网友M:
通常意味着 IDE 在尝试连接到调试器时遇到了问题。

网友N(2025-03-18):
如果你是用 SWD 方式连接,检查一下 SWCLK 和 SWDIO 引脚有没有外接上拉或者被其他外设占用。

网友O:
你检查过 ST-LINK 是否连接正常吗?试试看用 STM32CubeProgrammer 读取芯片信息,看看能不能识别到 MCU。

网友P:
这个错误一般是 ST-LINK 连接有问题,试试换根 USB 线,或者插到别的 USB 端口,有时候是供电问题。

网友Q:
你有没有尝试降低 JTAG/SWD 频率?在 Debug 配置里,把 SWD Speed 调低,比如设置成 100kHz 试试。

网友R:
ST-LINK 固件版本是多少?可以用 ST-LINK Utility 或 STM32CubeProgrammer 升级一下 ST-LINK 的固件,看看问题有没有改善。

网友S:
在 Debug Configuration 里,看看 Reset Mode 选项,试试用 Software Reset 或者 Under Reset 方式连接。

网友T:
检查一下 STM32 的 BOOT 引脚,看看是不是设置成了 Boot from System Memory,导致 ST-LINK 无法连接到主 Flash。

网友U:
你的芯片是不是有 Read Out Protection (RDP) 保护?如果 RDP 设为 Level 1,ST-LINK 可能无法正常连接,可以尝试全擦除芯片。

网友V:
你试过手动 Connect under reset 吗?有些情况下,如果代码运行后禁用了调试接口,需要在复位时连接。

网友W:
用 STM32CubeProgrammer 试试手动连接,如果能连上,先擦除 Flash,再尝试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