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W无线MCU系列产品应用笔记 —— 接口函数调用

楼主(2024-03-10):
MM32W0x2xxB 的蓝牙协议栈目前以lib 形式提供用户使用,用户无需了解蓝牙底层协议,通过调用相关接口的方式即可实现蓝牙无线传输,其中BLE 协议栈lib 放置在SRC_LIB目录下,接口定义头文件在inc 目录下。应用入口文件为main.c,应用实现代码在app.c。本章节介绍了部分对应各接口,详细完整的函数定义及使用注意事项参见官网的编程指导手册。

蓝牙相关资料下载链接:http://www.mindmotion.com.cn/download.aspx?cid=2567

上表是lib中的接口函数,在编程指导手册中都有详细的说明,大部分函数的调用很简单,其中与服务(service)及特征值定义相关的函数将在后续章节详细介绍。

1、radio_initBle

函数原型: void radio_initBle(unsigned char txpwr, unsigned char**addr/*Output*/);

函数功能:用于初始化蓝牙芯片及蓝牙协议栈。需要在协议一开始调用。

输入参数:txpwr用于配置发射功率,可取的值有TXPWR_0DBM,TXPWR_3DBM 等。

输出参数: addr 该参数返回蓝牙 MAC 地址信息, 6 个字节长度。

2、ble_run

函数原型:void ble_run(unsigned short adv_interval);

函数功能:运行蓝牙协议

输入参数:adv_interval,参数的单位为0.625us,如果160 表示100ms 的广播间隔。

注:阻塞调用。中断方式运行时,在IRQ中断处理函数中调用,参数为0

3、sconn_notifydata

函数原型: unsigned char sconn_notifydata(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len);

函数功能:通过蓝牙发送数据输入。

参数: data 需要发送的数据指针 len 数据长度。

注意事项:本接口函数会根据系统缓存情况自动拆包发送数据,但不得在原地阻塞等待反复调用本接口。

4、radio_standby

函数原型:void radio_standby(void);

函数功能:在通过该函数可以使射频模块进入standby模式。

注意事项:射频模块进入standby后不能定时唤醒(射频模块进入STOP 模式可以定时唤醒自身以及控制模块),此时需要外界给IRQ 提供上升沿电平信号才能唤醒射频模块,给PA0 提供下降沿电平才能唤醒控制模块。

5、att_notFd

函数原型: void att_notFd(unsigned char pdu_type, unsigned char attOpcode, unsigned short attHd );

函数功能:对无效特征值(或没有定义的特征值)进行操作的应答函数

注意事项:凡是无效特征值的操作需要应答本函数,可将本函数作为缺省调用。

6、ser_write_rsp_pkt

函数原型: void ser_write_rsp_pkt(unsigned char pdu_type);

函数功能:对具有 Write With Response 属性特征值写操作后的应答函数。

注意事项:对需要写应答的特征值,如果不应答会导致连接的断开。

7、att_server_rdByGrTypeRspDeviceInfo

函数原型: void att_server_rdByGrTypeRspDeviceInfo(unsigned char pdu_type);

函数功能:对缺省 Device Info 内容的应答可调用本接口函数。

输入参数: pdu 类型参数,直接引用回调函数 att_server_rdByGrType 中对应参数。

注意事项:如果用户直接使用发布包代码,可直接调用本接口函数。

8、att_server_rdByGrTypeRspPrimaryService

函数原型: void att_server_rdByGrTypeRspPrimaryService(unsigned char pdu_type,

unsigned short start_hd,

unsigned short end_hd,

unsigned char*uuid,

unsigned char uuidlen);

函数功能:应答 Primary Service 的查询,用户需按特征值实际定义的句柄及 UUID 填充对应数据。
输入参数: pdu_type PDU 类型参数,直接引用回调函数 att_server_rdByGrType中对应参 start_hd, 某个Service 对应的起始句柄值 end_hd,某个 Service 对应的结束句柄值 uuid,某个 Service 对应的 UUID 字串(Hex 值),如 0x180A 表示为 0x0a, 0x18。 uuidlen,某个 Service 对应 UUID 字串的长度。

注意事项:需要严格按照特征值定义规划填充对应参数。

9、att_server_rd

函数原型: void att_server_rd(unsigned char pdu_type,

unsigned char attOpcode

unsigned short att_hd,

unsigned char* attValue,

unsigned char datalen );

函数功能:读取某特征值的值。

输入参数:pdu_type PDU 类型参数,直接引用回调函数server_rd_rsp 中对应参数 attOpcode操作对应的值,直接引用回调函数server_rd_rsp 中对应参数att_hd 特征值对应的句柄值,直接引用回调函数server_rd_rsp 中对应参数 attValue特征值对应的值字串指针 datalen特征值字串长度。

注意事项:需要按需将对应特征值内容作为应答内容,如果对应特征值内容无效可应答 att_notFd()。

回调函数

为便于蓝牙差异化功能的灵活实现,蓝牙协议内设置了若干接口并以回调函数的方式由应用层porting实现,所有回调函数不得阻塞调用,具体函数的实现可参考SDK 发布包中对应代码的实现示例。回调函数主要包括如下的一些:

1、void gatt_user_send_notify_data_callback(void);
蓝牙连接成功后协议在空闲的时侯会调用本回调函数;

2、void UsrProcCallback(void);
蓝牙协议会周期性回调本函数;

3、void ser_prepare_write(unsigned short handle,unsigned char* attValue, unsigned short attValueLen, unsigned short att_offset);

4、void ser_execute_write(void);
以上两个函数为队列写数据回调函数。

5、unsigned char* getDeviceInfoData(unsigned char* len);
本函数GATT 中设备名称获取的回调函数;

6、void att_server_rdByGrType( unsigned char pdu_type, unsigned char attOpcode,
unsigned short st_hd, unsigned short end_hd, unsigned short att_type );
蓝牙GATT 查询服务的回调函数;

7、void ser_write_rsp(unsigned char pdu_type/*reserved*/, unsigned char attOpcode/*reserved*/,unsigned short att_hd, unsigned char* attValue/*app data pointer*/,
unsigned char valueLen_w/*app data size*/);
蓝牙GATT 写操作回调函数;

8、void server_rd_rsp(unsigned char attOpcode, unsigned short attHandle, unsigned char pdu_type);
蓝牙GATT 读操作回调函数;

9、void ConnectStausUpdate(unsigned char IsConnectedFlag);
蓝牙连接状态更新回调函数;

在使用接口函数时需要注意事项:
1、所有接口函数不得阻塞调用。

2、函数att_server_rd(...)每次调用发送的数据长度不得超过20 字节。

3、函数sconn_notifydata(...)只能在协议主循环体内调用,函数不可重入,可以发送多于20 字节的数据,协议会自动分包发送,且每个分包长度最大为20 字节。推荐一次发送的数据尽量不超过3 个分包。

4、在参考例程提供了支持配对/加密的AES加密方式:unsigned char aes_encrypt_HW(unsigned char *painText128bitBE,unsigned char *key128bitBE); //是否支持硬件AES。如果不支持请返回0,蓝牙库支持软件AES。

5、UUID 支持16bit 和128bit 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