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AURIX™ tc397微控制器如何初始化gtm_pwm模块?

楼主(2024-03-08):
我正在使用AURIX™ tc397微控制器,我需要初始化gtm_pwm模块,我们已经有atom pwm和tom pwm模块的代码,但我们的gtm pwm模块没有任何文档和参考,我们有源代码,我'我正在做所有初始化,并将内部 LED 配置为输出模块,但 LED 上没有输出修改,如果有人知道这一点,请帮助我。

网友A:
你好,

相关的GTM 模块的文档,请参考user manual chapter 28: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microcontroller/32-bit-tricore-microcontroller/32-bit-tricore-aurix-tc3xx/aurix-family-tc39xxx/#!documents
关于相关示例程序可以参考这个,也是用PWM输出到LED上:
https://github.com/Infineon/AURIX_code_examples/tree/master/code_examples/GTM_TOM_PWM_1_KIT_TC397_TFT

谢谢

网友B:
LED都没有输出感觉像是配置的问题,结合官方文档再深入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都没有输出感觉像是配置的问题,结合官方文档再深入参考一下

我看了一下楼主描述,感觉像是配置的问题,正常LED也得输出呀

网友D:
那你就看看源码呗,一般是OK的

网友E: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官方的demo,应该就行

网友F:
你看看源码应该就行吧,如何调用应该很简单

网友G:
这种是初始化不会用吗?

网友H:
官方应该会有相对应的例程操作吧

网友I:
资料应该有啊,至少用户手册是有的吧

网友J:
话说gtm_pwm是什么?和普通PWM相比的话有啥优势啊?

网友D:
你可以仿真看看程序运行了没,如何运行的

网友K:
我觉得初始化这函数应该比较简单吧,就直接调用一下就行啊

网友L:
你仿真看看吧,看程序运行到LED上的IO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