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如何通过TGC AURIX™ TC3的TOM通道重置计数器?

楼主(2024-03-09):
我正在使用 TOM 生成同步 PWM 信号,因此我想使用一个 TOM 通道作为定时器,向所有其他通道发送复位信号。 当外部复位信号到来时,该定时器必须自行复位,该信号由TD700N22KOF_tiM获取,并通过TD700N22KOF_TIM信号到达 TOM,但同时,如果外部复位信号未到来,定时器计数器必须能够自行复位,保证PWM周期。
参考上图,由于 EXT_TRIG 和 RST_CCU0 多路复用器的限制,我显然无法同时实现两种复位模式。

因此,我想请教您,是否有可能利用 TGC 在外部信号到来时重置通道,特别是我想请教您 RST_CHx 位的含义,我不清楚是否一旦设置为 1,通道就会重置,并在下一个时钟开始重新计数。

网友A:
Hi ,
EXT_TRIG 和 RST_CCU0 只能二选一,RST_CHx目的是复位这个Channel所有的寄存器,不单单是CM0.

网友B:
建议楼主根据实际测试的结果推断一下然后再查阅手册,这样会更加深刻

网友C:
需要配置TOM通道的相关寄存器,包括计数器控制寄存器(TCTR)和通道控制寄存器(CHCTR)。确保将TOM通道设置为所需的模式和计数器配置

网友D:
通过设置TOM通道的相关寄存器,发送重置信号来重置计数器

网友E:
其实需要设置TCTR寄存器的相应位,以启用计数器重置功能

网友F:
有些时候需要设置CHCTR寄存器的相应位,以选择计数器重置的触发条件。例如,可以选择在特定事件发生时重置计数器

网友G:
根据所选择的触发条件,触发重置信号以重置计数器。触发条件可以是外部事件、软件触发或其他特定条件,具体取决于TOM通道的配置

网友H:
具体的寄存器和位设置以及触发条件可能因TOM通道和AURIX™ TC3型号而异。因此,建议您参考相关的技术文档、用户手册或编程指南,以获取针对您的具体硬件和软件环境的详细指导和代码示例

网友I:
可以选择使用RST_CCU0的,直接全清了

网友J:
我觉得英飞凌应该有相关的例程才对吧

网友K:
好像就不支持同时实现复位操作吧

网友L:
我觉得可以使用RST这个操作,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