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如何将预编译静态库集成到PSoC™ Creator中?

楼主(2024-03-10):
你好
我正在使用博世 BME680 EVAL_PASCO2_SENSOR 。 我还必须将 Bosch BSEC 库集成到我的项目中,该库对EVAL_PASCO2_SENSOR数据执行后处理。
博世为 BSEC API 提供了要包含的头文件以及要链接的预编译静态库(适用于Arm® Cortex® M4 以及 M0+)。
如何在PSoC™ Creator 中执行此操作?
谢谢

网友A:
估计正常调用就行吧,你说的静态库是不是就lib啊?

网友B:
将预编译的静态库文件(通常是以 .lib 或 .a 结尾)复制到你的PSoC™ Creator项目文件夹中

网友C:
1 先把静态库的名字改为带 lib 前缀的 libxxxxxx.a(比如 libABC.a), 然后拷贝到 Creator 工程目录下.
2. 打开 Project->Build Setting-->ARM GCC-->Compiler,  设置 Additional Include Derectories (非必须,如果 .a 库不再工程目录下则必须设置)
3. 打开 Project->Build Setting-->ARM GCC-->Compiler,设置 Addition Libraries 为 lib 库的名称 (去掉 lib 前缀),设置 Additional Include Derectories (.a 库所在文件夹的路径)

网友D:
一般操作是,在PSoC™ Creator中,你需要指定静态库文件的路径。这通常可以在“Build Settings”或者“Properties”中的“Linker”或者“Libraries”选项中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先把静态库的名字改为带 lib 前缀的 libxxxxxx.a(比如 libABC.a), 然后拷贝到 Creator 工程目录下.
2. 打 ...

说的设置很详细,收藏

网友F:
一旦库文件被添加到项目中,你就可以在你的代码中使用库中提供的函数和功能了。记得在你的代码中包含库文件的头文件,并调用库中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