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如何在XMC1400中使用时钟同步器?

楼主(2024-03-13):
如何在XMC1400中使用时钟同步器?

网友A:
您指的是时钟里的clock synchronization unit嘛?

网友B:
要在XMC1400中使用时钟同步器,你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1. 配置主时钟源:使用XMC1400的时钟模块,选择适当的主时钟源,如内部晶体振荡器或外部晶体振荡器。

2. 配置时钟同步单元:根据应用需求,使用时钟同步单元的设置功能来配置主时钟的频率和分频系数。

3. 启用时钟同步模块:通过设置时钟同步单元的使能位,开启时钟同步模块。

4. 设置从时钟源:使用XMC1400的时钟模块,将时钟同步器的输出源配置为您要同步的外设模块的时钟源。

5. 配置外设模块:根据需要,配置外设模块的时钟源来使用时钟同步器提供的同步信号。

6. 启用外设模块:通过设置外设模块的使能位,启动外设模块。

对于参考软件,您可以在XMC4000系列MCU的应用笔记和参考手册中找到示例代码和详细说明。在英飞凌的官方网站上,您可以找到XMC4000系列MCU的支持页面,其中包含各种参考资料和软件包,可以帮助您在XMC1400中使用时钟同步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在XMC1400中使用时钟同步器,你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1. 配置主时钟源:使用XMC1400的时钟模块,选择适当 ...

楼主这个讲解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在XMC1400中使用时钟同步器,你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1. 配置主时钟源:使用XMC1400的时钟模块,选择适当 ...

不同的MCU配置过程是一样的嘛?

网友E:
这是时钟校准吧?我觉得

网友F:
你可以直接使用网络校准,比较靠谱一些

网友G:
首先,您需要配置时钟同步器模块的相关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包括时钟同步器控制寄存器(CLKSYNC)和时钟同步器源选择寄存器(CLKSYNCSRC)。通过设置这些寄存器,您可以选择时钟同步器的工作模式和时钟源

网友H:
选择适当的时钟源作为时钟同步器的输入。XMC1400微控制器提供多个时钟源选项,例如内部高精度时钟(HRC)和外部晶体振荡器(XTAL)。根据您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时钟源

网友I:
通过设置时钟同步器控制寄存器(CLKSYNC)的相应位,启用时钟同步器。

网友J:
使时钟同步器开始工作,并根据配置的时钟源生成同步的时钟信号

网友K:
根据您的应用需求,配置其他模块以使用时钟同步器提供的同步时钟信号。例如,您可以将时钟同步器的输出连接到定时器模块或通信接口模块,以实现精确的时间测量或数据传输

网友L:
我觉得可以考虑使用定时校准,比较好

网友M:
外部时钟芯片就好了啊,这个是比较准的了

网友N:
时钟同步是啥操作?是来校准时钟还是?

网友O(2024-04-12):
XMC1400相较XMC1000系列中的其他产品,增加了对外部时钟的支持,以便支持对时钟精度有更高要求的应用。同时,XMC1400还支持通过外部时钟来对内部48MHz时钟进行校准,在这里就会用到clock synchronization unit。

目前在XMC1000 LLD中,以下库函数有提供了该部分功能的支持。XMC_SCU_CLOCK_EnableDCO1ExtRefCalibration()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要在XMC1400中使用时钟同步器,你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1. 配置主时钟源:使用XMC1400的时钟模块,选择适当 ...

了解一下XMC1400的时钟同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