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关于配置XMC4700 MCU的ADC来处理多个信号的疑问求解

楼主(2024-03-16):
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配置 XMC4700 MCU 的 ADC 来处理多个信号。 具体来说,我必须测量四个独立通道,并同时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 我有点困惑,因为手册中有很多信息。 下面是一些问题:

  • 为了实现 ADC 的独立使用,我是否应该将一个 ADC 配置为主站,将其他三个 ADC 配置为从站?
  • 有没有办法在没有任何触发事件的情况下使用 ADC?
  • 关于采样频率 和转换时间,我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有没有办法以最高速度采样? 例如,假设我需要的频率为 fs = 10 MHz(Ts = 100nS),转换时间为 Tconv = 500nS。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否应该使用 FIFO 存储器对信号进行采样,然后等待转换完成?

网友A:
MCU的ADC要实现同步采样好像只能工作在主从模式下

网友B:
您好,
  1)四个通道的同步可以选择用synchronous conversion进行处理,这时候需要设置一个通道为master,其他的为slave。
  2) 在没有任何触发事件的情况下使用 ADC(模拟-数字转换器),可以通过周期性地采样和转换模拟信号来实现。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自动采样或自动转换。在这种模式下,ADC会定期执行采样和转换操作,无需外部触发事件。这个例程您可以在ModusToolbox中生成ADC basic,然后参考其中的配置。
  3)为了实现最高速度的采样,你可以使用一个 FIFO(先进先出)存储器。这是因为,尽管你需要每100 nS采样一次,但是由于转换时间的存在,实际上你不能在每100 nS进行转换。如果你不使用 FIFO,那么你可能会错过一些采样数据。
  4)关于ADC的使用,您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da5014ed98b2c043824
  5)如果你有更多问题,可以在英飞凌官方的技术支持平台—Infineon Developer Community英飞凌技术社区中文版面进行提问,平台链接为:
英飞凌技术社区拥有超10万工程师会员和庞大的技术专家团队,可以及时且全面回复你的问题。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在社区中直接搜索问题相关的技术文章和培训视频。

网友C:
主从ADC这个估计还是跟芯片设计有关系

网友D:
ADC 来处理多个信号,就需要开启多个DMA

网友E:
这个问题对于不同平台的mcu貌似是不太一样的

网友F:
对于XMC4700 MCU,每个ADC都是独立的,您可以将它们配置为独立的通道。您不需要将一个ADC配置为主站,其他三个配置为从站。每个ADC都可以独立地进行配置和操作

网友G:
是的,您可以在没有任何触发事件的情况下使用ADC。这称为软件触发模式。在软件触发模式下,您可以通过编程方式启动ADC转换,而不需要外部触发信号

网友H:
采样频率是指ADC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的速率,通常以每秒采样次数(Samples per Second,SPS)表示。转换时间是指ADC完成一次转换所需的时间。采样频率和转换时间之间的关系是:采样频率 = 1 / 转换时间。在XMC4700 MCU上,您可以根据需要配置ADC的采样频率和转换时间

网友I:
在XMC4700 MCU上,ADC的最大采样频率取决于时钟频率和ADC的分辨率。您可以根据ADC的规格和时钟设置来确定最大采样频率

网友J:
如果您需要10 MHz的采样频率,您需要确保时钟频率和ADC的分辨率支持这个采样频率

网友K:
一般情况下,您可以使用FIFO存储器对信号进行采样,并等待转换完成。一旦转换完成,您可以读取FIFO中的数据进行数字化处理

网友L:
具体的ADC配置和操作方法可能因MCU型号和硬件平台而有所不同。建议您参考XMC4700 MCU的相关技术文档、应用笔记或参考设计,以获取更具体的指导和支持

网友M:
我觉得是需要把三个都配置成从站的,不然也不行吧

网友N:
一般都是1主多从的

网友O:
建议最好看看ADC方面的资料和官方的例程,这样会好一些,而且采集数据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比被采样的数值要大一些

网友P(2024-04-22):
对于XMC4700 MCU,每个ADC都是独立的

网友Q:
四个通道的同步可以选择用synchronous conversion进行处理,这时候需要设置一个通道为master,其他的为sl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