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为什么XMC库不使用控制器的端口输出寄存器TESTBOARD_150PC_OUT ?

楼主(2024-03-08):
为什么XMC库不使用控制器的端口输出寄存器TESTBOARD_150PC_OUT ?
程序库仅使用端口输出修改寄存器 Pn_OMR 来设置或清除数字输出。

网友A:
直接操作Pn_OUT寄存器会存在读改写(read-modify-write)的问题,当用OUT写port口的时候它先把port的当前状态读回来,根据要写的数据修改读回来的数据,再写到port口,这种操作可能会对该端口的其他pin产生影响。UM中有提到:Note that the bits of Pn_OUT.Px can be individually set/reset by writing appropriate values into the port output modification register Pn_OMR, avoiding read-modify-write operations on the Pn_OUT, which might affect other pins of the port.

网友B:
应该是避免对其他引脚的影响

网友C:
寄存器应该都有映射关系吧

网友D:
官方例程看看?例程应该有正确操作吧

网友E:
使用控制器的端口输出寄存器可能会限制库的兼容性,因为不同的控制器可能具有不同的寄存器和引脚映射

网友F:
确保库在多个控制器上的可移植性和兼容性,可能选择了一种通用的方法来控制输出

网友G:
使用控制器的端口输出寄存器可能会限制库的灵活性,因为这些寄存器通常具有特定的功能和限制

网友H:
一般可以使用其他方法,库可以提供更多的配置选项和功能,以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网友I:
库的设计可能采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抽象层,以隐藏底层硬件的细节。这样可以简化库的使用和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而不需要直接操作底层寄存器

网友J:
建议还是仿真看看,看流程和清除数据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K:
我觉得可能是你操作的流程不对吧

网友L:
一般是需要读取IO的状态,然后再更改状态的

网友M:
这个不太清楚,你可以换个寄存器试试是否能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