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7200d更改触发后,就无法正常触发采集的原因?

楼主(2024-03-18):
目前存在一个问题,我在例程上更改为 PWM 触发采样也可以正常运行,例程里用的是adc0,单独触发 ADC0 正常,但是我增加并更改为触发 ADC2 就无法正常触发采集,如果同时触发 ADC0 和 ADC2,则两个 ADC触发采样都是正常的。

网友A:
触发条件设置错误?

网友B: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您好,
  建议您检查一下device configurator中的配置。另外您说的无法正常触发是通过什么判断的?是UART不输出转换结果嘛?还是用示波器观察的呢?
  建议您到我们的官方论坛上详细描述一下您的问题,同时可以分享您的工程,我们会有相应的工程师帮您测试分析的。
链接:

网友D:
驱动程序或软件问题

网友E:
你是只改了触发目标吗?还是有改其他参数?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配置问题吗?

网友G:
这个问题大概率是设置问题

网友H:
同时触发发的配置参数有问题

网友I(2024-06-14):
这可能是由于XMC7200d触发设置的变化导致的。

网友J:
可能的原因包括触发条件的变化、触发源的变化或者触发参数的错误设置

网友K:
您可以检查一下触发设置是否正确,并且确认触发条件和参数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L:
建议可以检查一下XMC7200d的文档或者咨询相关的技术支持,以获取更详细的帮助

网友M:
是不是你改错地方了啊?

网友N:
一般来说不应该这样的,其实你ADC0和ADC2的配置估计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O:
如果你要是方便仿真,其实你可以看看仿真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P:
那你就同时触发ADC0和2呗,但是有个ADC可以不取其数据就行啊

网友Q:
这个没遇到过,是不是你配置模式有问题

网友R:
你可以试试单独触发ADC0和ADC2也许就可以吧

网友S(2024-08-27):
确保触发源的配置不会与 ADC0 冲突

网友S:
触发信号的优先级可能会影响 ADC 的触发。

网友T(2024-12-02):
如果触发源和采集之间的时序或延时没有正确设置,可能导致触发没有按预期工作。

网友U:
小问题最不好找

网友U:
引用 网友I:
这可能是由于XMC7200d触发设置的变化导致的。

改的地方有其他关联错误

网友V(2025-01-22):
这个问题极有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W:
你刚刚改变了触发目标吗?还是改变了其他参数?

网友X:
过来踩坑,哈哈哈

网友Y:
这可能是由于xMC7200d触发器设置发生了变化。

网友Z:
然后你可以同时触发adc0和adc 2,但是有一个adc你不能取它的数据。

网友AA:
2个一起没问题还是程序上有点问题

网友AB(2025-02-28):
如果你更改了触发设置,而触发源没有正确配置,可能导致采集无法正常触发。

网友Y:
可能是XMC7200D的触发设置有所调整,导致出现了问题,需要检查一下触发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C:
检查触发设置,确保触发条件和参数设置无误,以确保正常运行

网友AD:
改了触发目标和其他参数。具体改了哪些参数?

网友Z:
这很可能是一个设置问题,我们应该仔细检查相关设置并进行调整,确保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AE:
同时触发的配置参数存在错误或不合理的地方,需要进行调整或修复。

网友AF:
可能的原因可能是触发的东西或者情况改变了,或者设置的东西出错了。

网友AG:
能不能再检查一下,别出错了。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搞得这么复杂呢?

网友AH:
如果你遇到了关于xmc7200d的问题,可以去看看它的说明书或者去网上找相关的技术支持。

网友AI:
可以这样做,不取数据的话,只需让ADC0和ADC2同时开始转换即可。

网友AJ:
可能配置模式不对,检查一下设置。

网友V:
试试分别激活ADC0和ADC2,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K:
一般是设置问题

网友AL:
ADC采集问题

网友AM(2025-03-30):
大部分是内核设置问题

网友AN:
听起来像是配置或者参数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W:
ADC0和ADC2配置不同,可能导致读取结果不一样。得检查配置设置。

网友AO:
时序错了,触发不灵,就像按错了门铃,没人应门一样。

网友AP:
两个电机一起运行通常没问题,但如果速度不匹配或控制不稳定,可能是程序设置或电机参数不匹配

网友AQ:
同时启动了ADC0和ADC2,但其中一个ADC无法读取数据,可能是硬件故障或配置错误。检查连接和设置。

网友AR:
看起来像是触发配置的问题,你检查一下ADC2的触发设置是否正确?有时候硬件配置错误会导致无法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