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TC265向TLE9012DQU发送唤醒信号,需要考虑什么顺序?

楼主(2024-03-20):
我正在尝试初始化TC265 和 TLE9012DQU 之间的 UART 通信。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从 TC265 向 TLE9012DQU 发送唤醒信号,然后将其读回。 如何发送信号,需要考虑什么顺序?

网友A:
具体请参考TLE9012 Datasheet chapter 6的说明:

The following events trigger a wake-up:
1. A wake-up pattern received via the iso UART or UART interfaces. The signal alternates with the frequency
fWAKEUP. After nWAKE_det signal periods received by the IC, it performs a wake-up. The IC completes the
wake-up process within twake. After that the IC forwards the same wake-up signal for nWAKEUP periods.
The IC forwards a wake-up signal received via UART to the iso UART interface, a wake-up signal received
via iso UART to the adjacent iso UART interface.
2. A round robin sleep timeout.
3. An EMM signal recognized as wake-up signal.
同时,欢迎你在infineon community内提问: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AURIX/bd-p/cnaurix

网友B:
串口通信应该还是借助必要的芯片进行数据传输吧

网友C:
串口通讯应该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D:
串口通讯在单片机上使用的还是挺丰富的

网友E:
要在TC265和TLE9012DQU之间进行UART通信,并发送唤醒信号,您可以先配置串口模块吧

网友F:
在TC265上初始化串口,包括设置引脚功能和中断等。确保UART引脚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配置中断以处理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G:
首先,您需要在TC265上配置UART模块以进行通信。这包括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确保TC265和TLE9012DQU的UART配置参数匹配

网友H:
将唤醒信号发送到TLE9012DQU。唤醒信号可以是特定的数据帧或命令,用于激活TLE9012DQU并准备接收数据

网友I:
根据TLE9012DQU的通信协议和规范,确定正确的唤醒信号格式和内容

网友J:
在发送唤醒信号后,等待TLE9012DQU的响应。您可以通过轮询或使用中断来检测和接收TLE9012DQU发送的数据

网友K:
需要确保UART引脚正确连接,并根据需要配置中断以处理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L:
确保TC265和TLE9012DQU之间的UART通信参数匹配非常重要。这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和流控制等

网友M:
您需要参考TLE9012DQU的数据手册或通信协议规范,了解其具体的通信要求和协议格式

网友N:
话说,这方面官方是没有例程的?一般都会有例程来参考吧

网友O:
通过读取TLE9012DQU的状态寄存器或其他诊断接口来确认设备是否已成功唤醒并准备好通信。

网友P:
需要根据TLE9012DQU的具体通信协议来发送唤醒信号。这可能涉及到特定的指令或数据序列,用以触发TLE9012DQU的唤醒过程。

网友Q:
具体的唤醒信号发送方式和步骤可能还需要参考TLE9012DQU的文档或技术手册, 正确和有效地实现唤醒功能。

网友R:
正确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UART通信参数,以便两个设备可以按预期进行通信

网友S:
可以参考TC265和TLE9012DQU的官方文档或者开发工具提供的库函数

网友T:
在发送唤醒信号后,TC265应该检查TLE9012DQU的响应

网友U:
在发送唤醒信号之前,确认TLE9012DQU处于低功耗模式。通常,驱动器在低功耗模式下消耗的电流更少。

网友V:
TC265应该能够向TLE9012DQU发送唤醒信号。

网友U:
TC265和TLE9012DQU都是英飞凌(Infineon)公司的产品,其中TC265是一个微控制器,而TLE9012DQU是一个用于汽车安全应用的驱动器

网友W:
使用TC265的GPIO(通用输入/输出)或其他相关功能生成唤醒信号

网友X:
仔细阅读TLE9012DQU的 datasheet,了解其对唤醒信号的具体要求

网友Y:
发送唤醒信号后,TLE9012DQU应该响应并准备进行通信。

网友Z:
了解TLE9012DQU的数据手册中关于唤醒信号的规格。这包括信号的电平、持续时间、上升/下降时间等。

网友AA:
命令顺序的详细说明见 TLE9012DQU & TLE9015DQU 用户手册 第 3 条

网友S:
《TLE9012DQU& TLE9015DQU 用户手册 》

网友Y:
可以使用KIT_A2G_TC387_MOTORCTR的示例 ASCLIN_UART_1作为用于 UART 通信的基本TLE9243QK_BASE_BOARD ,并对TDA5235_915_5_BOARD和引脚分配进行一些修改。

网友AB:
TC265要配置和TLE9012一样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UART通信参数,发送唤醒信号给TLE9012将其唤醒,然后再进行通信。

网友AC:
初始化TC265的UART通信模块,确保它已经准备好进行通信。
配置TC265的UART通信参数,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以确保与TLE9012DQU的通信兼容。

网友AD:
据TLE9012DQU的数据手册要求,从TC265向TLE9012DQU的WAKE引脚发送一个唤醒脉冲。这通常是一个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跳变。

网友AE:
在发送唤醒信号之前,确保TC265已经初始化,并且其I/O引脚配置正确,能够输出所需的信号电平。

网友AF(2024-04-22):
初始化串口,包括设置引脚功能和中断等

网友AG:
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AH:
串行通讯仍应使用数据传输所需的芯片

网友AI: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顺序要求吧

网友AJ:
这没有什么特别的顺序,不是吗

网友AK(2024-05-23):
没有什么特别的顺序,对吧

网友AL:
串行通信在单片机中仍然十分丰富

网友AM:
应该就是正常流程时序进行编程

网友AN:
在这方面,没有正式的例行公事,一般都会有一个例行公事来参考它

网友AO:
使用 tc265的 gpio (通用输入/输出)或其他相关函数生成尾随信号

网友AP:
串口通信比较简单

网友AQ:
其实就是按照串口通讯设置进行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AR:
通过读取 TLE9012DQU 的状态寄存器或其他诊断接口,验证 tle9012DQU 已经成功唤醒并准备好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