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thread IDE是否支持HC32L072,也就是小华半导体的芯片?

楼主(2024-03-08):
RT-thread IDE是否支持HC32L072,也就是小华半导体的芯片?

网友A:
即使RT-Thread IDE当前不支持HC32L072,你仍然可以通过手动编写驱动和配置文件来适配这款芯片。

网友B:
RT-Tread现在基本上都支持国产主流MCU

网友C:
操作系统就是一个移植的过程

网友D(2024-04-17):
直接去RTT的官网去看支持列表呗

网友E:
一般都是支持的,因为RTT的支持比较全面

网友F:
没太注意,不过一般国产的话,RTT支持度比较好

网友G:
RT-Thread支持的芯片型号是不断更新的,因此建议您查阅RT-Thread官方网站或者相关文档,以获取最新的芯片支持列表

网友H:
建议在RT-Thread的社区论坛上寻求帮助,那里的开发者和用户可能会有对于特定芯片的支持情况有更详细的了解

网友I:
我觉得可以支持。你看看RTT上面有相关内核没

网友J:
其实你可以自己移植一个吧,这是M0的内核吗?

网友K:
你去RTT的网站上看呗

网友L:
华大的芯片支持不少呢,估计就包含你说的这一款哦

网友M:
你下载一下这个RTT的IDE,应该就知道是否支持了